24V直流电机,启动冲击好大 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1-06-01):
功率是35W的电机  有没有防冲击的联轴器之类的  或是带软启动的驱动芯片 大家帮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PWM,先用小占空比启动

楼主:
现在是一个工控箱子里面,没有单片机

网友:
降压启动

网友:
串功率热敏电阻,开产电源上的那种

网友:
PWM,先用小占空比启动

==========这是我常用的代码:
SpeedSetvalue=0;//initiated to 0 first,end=TargetSpeed

while(1)
{
SpeedSetvalue= 0.1*TargetSpeed+ 0.9* SpeedSetvalue;

}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搞个时间继电器,
切成两路,低速与高速

开始启动先低速,过若干时间切成高速

网友:
串软启动用功率热敏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不过不适合频繁起停的场合

楼主:
灰机哥的办法不错 但电机是3秒钟就正反转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还是从控制端下手
如果不想动控制端在电机1条线上串个功率电阻限流试试,能降低冲击但也会降低扭矩和转速

楼主:
现在只能用串电阻了 用个继电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