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C语言就碰到岔路

楼主(2011-06-01):
我刚学习C语言的时候就开始听不懂了,就是因为函数。我一听到就糊涂了,我是在视频上学的。还有我的英语可以说一概不通。考试就成问题了,但我还想学C语言。就是不知道那里下手。我是自学的,是不是学之前应该先学懂函数

网友:
太泛了 具体点 比如什么函数呢

网友:
说白了函数就是 把一系列操作包装成一坨,起个名:函数名,定义好函数后以后在程序中只要遇见这个函数名,就执行定义此函数的那一坨中的一系列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白了函数就是 把一系列操作包装成一坨,起个名:函数名,定义好函数后以后在程序中只要遇见这个函数名,就执行定义此函数的那一坨中的一系列操作。

GOOD 哈哈  :把一系列操作包装成一坨   这个形容我喜欢~~~~ 哈哈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C也是自学滴。现在只有几K的代码量。函数、指针(多级指针)不惧怕。。。
坚持.h .c模块化

网友(2011-08-06):
函数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主要是把一个实现的功能写到一个函数里,一个函数代表一个功能,其实C最精髓的部分还是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