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VAVR中断向量的不解

楼主(2011-06-01):
用CVAVR软件,芯片用M32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 Place your code here

}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n
// INT0 Mode: Falling Edge
// INT1: Off
// INT2: Off
GICR|=0x40;
MCUCR=0x02;
MCUCSR=0x00;
GIFR=0x40;
按照马老师书上提供的资料,我开启了外部中断0和1,却发现进入的中断服务程序设想的不一样,上面那是我用软件生成的,可是却进不了
后面把中断向量改为如下
interrupt [EXT_INT1] void ext_int0_isr(void)
这样就可以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可按照控制寄存器的讲解
GICR|=0x40;
MCUCR=0x02;
MCUCSR=0x00;
GIFR=0x40;
对应的应该是外部中断0才对

网友:
软件生成的代码是正确的,我刚验证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 Place your code here
        PORTC=0x00;
        delay_ms(500);
}

PORTC=0xff;
DDRC=0xff;

GICR|=0x40;
MCUCR=0x02;
MCUCSR=0x00;
GIFR=0x40;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PORTC=0xff;
      };
}

做了个简单测试,按下按键,LED亮0.5秒

编辑说明,补充上传

楼主:
谢谢。。早上我测试了两块实验板都不行,怀疑我的CVAVR软件有问题。。

楼主:
快疯了,用新的软件也一样,
芯片M32,外部晶振11.0592 软件CVAVR
//设置外部中断0
GICR|=0x40;
MCUCR=0x02;
MCUCSR=0x00;
GIFR=0x40;
对应向量却是  EXT_INT1
//设置外部中断1
GICR|=0x80;
MCUCR=0x08;
MCUCSR=0x00;
GIFR=0x80;
却找不到对应的中断向量。不管向量为何值都不响应。不知为何。。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麻烦解答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先用软件自动生成,测试OK了,再把它拷进以前写的程序替换。OK了。问题是解决了,可是 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我看他生成的跟我写的是一模一样的。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