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指南针的旋转指针界面,请教一个快速填充三角形的算法~自己做的刷新太慢了!

楼主(2011-06-01):
想做指南针的旋转指针界面,请教一个快速填充三角形的算法~ 自己参考画线的方法,以一个顶点为起点旋转一定角度,就可以填好一个三角形。
我先画一个有颜色三角形,清除是在画一个和背景色一样的三角形~
实际这样可以用,但旋转起来实在太慢了!
旋转的位置坐标用了sina表,所以主要的问题是三角形的填充太慢了!求个快速填充三角形的算法,或给个思路也可以~我用的是MO LPC1114
由于用的SPI屏,只能写数据,不能读数据~郁闷~

网友:
有个什么种子算法了的,还有个什么DDA,以前扫过几眼。。。。不会。。。

网友:
同求这个算法。。。。

网友:
搭车问楼主一个问题,今天调LPC1113的I2C读24C01搞了一下午,发现独立的两次读写操作(一次10个字节)必修间隔几十毫秒以上,才能正确操作,过快的话会一直出错,I2C的我初始化成400KHZ,照理说不应该这么慢的啊,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
400khz,好像有点快哦,我记得我一般只用到100Khz就差不多了。

网友:
填充线段?求出线段的交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IIC 我用的是100K的,没用那么快,没遇到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种子算法,好像要判断边界,要读出点的颜色,这个屏SPI不能读,真是郁闷~

网友:
参考UCGUI的例子,有个画指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去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搞定了,是我太粗心了,24C01 page write最大只支持4个字节的连续写入,我写了10个字节当然会出问题,囧

网友:
有个笨方法,就是查表,这样也不用计算 sin 了,也不用清除底色了,假如你的整个显示区域为 40x40矩形的话,大概需要 7k (一个点用一个 bit 表示)的rom。当然,也可以做数据压缩,这个很快的

网友:
如果显示的位置固定的话,可否使用建好的位图区方式?画正方形!里边有各个角度的三角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在不行,只好用这个方法了,其实本来就查的sina表~自己算那的算半天哈!
回复 网友F:
这个芯片没有那么大的FLASH,估计做很多图片就放不下了~

网友(2014-03-05):
楼主有源程序吗

网友:
没试过,貌似可以用旋转变换矩阵。

网友:
找个GUI的书上面各种绘图都有,不要自己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