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这些红色东西?

楼主(2011-06-01):
我是用的 Quartus II 8.1 Web Edition做的一个工程,能下载到芯片中, 并且运行完成正常,但为什么在Compilation Report的 Timing Analyzer内出现:Not operational: Clock Skew > Data Delay
如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时序约束应该有问题,时钟是多少?数据建立时间够吗?

网友:
时钟本身就是用来同步的而时钟倾斜(CLOCK SKEW)的意思是到达此处彼处的时间点不一致,这个时机的差甚至大于数据的延迟。
时钟倾斜大于延迟的问题比较典型,造成保持时间不足,同步的 FPGA/CPLD设计中要避免这个问题,即便是没有表现出问题也最好修改掉。

这种问题的造成主要是设计中的不良习惯,造成了“时钟漫天飞”,最常见的是使用了门控时钟,寄存器产生的时钟,使得设计具有了异步的特征。如果在某些场合不得使用这些异步电路设计的特性,要尽量少用,并且需要加约束专门的告诉所使用的编译器和布线器。
解决方法:是使用完全同步的时钟,如果有多时钟区域,做好跨时钟区域的专门处理,这也是主流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