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事,用普通的soho路由器(TL-R402M)竟然可以静态IP PPPOE上网

楼主(2011-06-01):
家里装的移动399元宽带,2M不限时的。网线直接到家里,说是只能一台电脑上网,不能用路由器,给电脑设置了静态静态IP:192.168.1.3,网关192.168.1.1。
现在家里添了一台电脑,就琢磨下把路由器用起来,设置了PPPOE上网(里面有3个方式:PPPOE 动态IP 静态IP),竟然成功拨号上线,断电后还是可以。目前只能怀疑单元楼内的网关对于PPPOE不限制是否是静态IP。
高级一些的路由器才有静态IP的PPPOE拨号功能,希望移动发现不了这个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家里装的移动399元宽带,2M不限时的。

我的电信宽带1M,包年390元。
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网友:
包年4M电信 1688元的飘过

网友:
包年1m电信,总共2k的泪奔。

网友:
没听懂楼主说什么意思.

路由的WAN口连接方式(里面有3个方式:PPPOE 动态IP 静态IP)
你选择了PPPOE了,静态就没了.

你说的静态是你的电脑是静态?

明天准备装上海电信1.8K/年,哎!

网友:
PPPOE让ISP指定ip地址?soho路由器好多都有这功能。
你这里移动这么抠,连个公网动态地址都不给。

网友:
明显就是代理上网,ISP没给公网IP的话应该比较便宜吧。如果还是很贵的话就很XXXXTNND ,深圳50M光纤才399/月

网友:
其实吧,楼主这个单元楼就是个局域网,LAN PPPoE,不是传统电话线ADSL式的PPPoE了。一般一个单元楼会有一套猫 路由器。
楼主所说192.168.1.3是典型的局域网保留IP段,而楼主这种宽带IP一般会采用DHCP动态分配(不知道楼主那边的具体情况),便于管理,防止IP冲突,而且动态分配还都喜欢从192.168.1.100开始。
不接路由器那就是网卡的IP,然后用系统的拨号连接拨号后,拨号连接(注意不是网卡)会得到另一个IP,这个一般是公网IP了。
接了路由器那么上面这段就发生在路由器里。电脑里就只有网卡这一个局域网IP(注意此时的IP和网管虽然数值上与前面可能一样,但意义不一样)
所以楼主所说静态IP PPPoE上网,是误解了

网友:
儿童节刚续交了1188年费、三家共享上网、1.5自动升4M不加钱的、准备加ITV的武汉电信用户低调路过。
低调,一定要低调!

网友:
厦门商业宽带5M一年6000

个人宽带12M一年2268 光纤。。。。还有其他优惠。。。

网友:
看不懂楼主要表达什么
猜测你那个网络本来就是pppoe的,ip怎么设根本没关系

网友:
预存400话费到移动免费送半年铁通2兆(但下载有时达400千字节)。

楼主没讲清楚,拨好号以后上cmd,然后ipconfig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说的192.168.x .x 网段不是公网IP ,是不是静态没意义。

网友:
500送200购物卡+200话费,铁通2M。下载也确实只有200KB/S。
三年时间了,一直都用路由的飘过。

网友:
1.6K 4M 泪奔

网友:
电信,400元一年,不限时,不限流量,4M带宽,下载速度峰值460K左右......还算可以吧,用了很多年了,从1M带宽慢慢升上来的.....

网友:
北京昌平工业区 1M带宽,包年7200元,太黑了

网友:
老家,600两年2M爬过

网友:
我用电信宽带,
帐号跟密码,输别人的也可以登陆,前提是双方都是用相同的宽带。。

楼主:
一开始移动来装线路的时候,在我的机器上设置了局域网的IP,说是这样才可以PPPOE拨号上网,

用了路由器之后,感觉他们的网关就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我想应该是给你装的时候 那群移动人自己都不懂吧!

网友:
杯具啊

我一直以为我这很便宜

相对于80包月2M的网通+10元电话月租

我是铁通580 15个月,2M,其实才1M

40一个月啊~~~~好像也凑合了

网友:
电信光纤入户,链接显示是100M实际测试,最大下载速度近5MByteps
也就是应该是50M的带宽吧

30元每月,300元包年,好吧,这个在坛子里算便宜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家里装的移动399元宽带,2m不限时的。
我的电信宽带1m,包年390元。
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电信2M 包年 RMB1280 同样是电信 差距咋就这么大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