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的校准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2):
很郁闷,自制一个30.000MHZ的振荡源,用了手头的两台示波器、一个老频率计、一个新买的网友的多功能仪,测量的频率结果都不一致,看来统统要校准一下了。请教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双踪显示,一个探头接你的振荡源,另一个探头接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信号发生器输出TTL脉冲信号,然后调节信号源直到示波器上观察到的两个波形频率完全一致,信号源上显示的频率就是基准频率

网友:
淘宝买个拆机的原子钟作基准,淘宝上10MHz的很多,也不贵,去年我买时大概100元左右?这个即使是拆机的,也远远比你手里这些咚咚准确。

楼主:
嗯,原子钟作基准不错。还有别的比较靠谱的频率源吗?

网友:
性价比能超过拆机原子钟的可真不好找了,原子钟只要不坏,频率精度就有保证,远远超过一般恒温晶振,而且1个10MHz频率源足够了,你手里的频率计应该能用这个校准或者干脆拿他当基准信号的吧,我这的一个fluke-philips频率计就支持。恒温晶振之类的二手拆机可不好说。新的高精度频率源估计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