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发展到这地步了,工程师们伤不起啊---OMAP4430

楼主(2011-06-02):
最近TI发布omap4平台,典型代表芯片是omap4430
处理器:OMAP4430(5内核结构)
2个ARM Cortex-A9 MPCore  主频1 GHz
1个DSP核                 主频1 GHz
2个ARM Cortex-M3         主频1 GHz
其他性能:2D/3D图形加速SGX 与cpu整合
高 MIPS 性能可实现丰富的应用,以及能实现1080p高清视频流(1920*1080p,30fps)
内存:1GB LPDDR   与cpu整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zMDUwNTMy.html 跑androi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5NDA2MzU2.html 跑ubuntu

如果真有这样的板子(典型出来一款pandaboard),真不知如何下手了,嵌入式工程师也迷茫吧。该交给搞计算机的人搞了,o(︶︿︶)o 唉

网友:
这个比电脑还牛啊。

网友:
电子工程师本来主要是负责硬件跟驱动的了,所以再发展也不会被抢饭碗

网友A:
不给你编译器,或者不告诉你寄存器定义,看你怎么编程……

网友:
"如果真有这样的板子"

if you like multi-core devices, check out XMOS or Propeller.

网友B:
正接着J-Link裸奔Pandaboard呢。。。

网友:
做好一个行业里的一个职位即可

网友:
"2个ARM Cortex-M3         主频1 GHz "

晕倒,72MHz的M3都还没玩过,两年就冲到1GHz了

网友:
这个片子也太强大了吧。

不过价格太贵,还有有些DSP,用不上的。浪费。

网友:
呵呵。Stratix V也内置dual ARM-A9MP。

楼主:
唉,跟不上发展啊

网友:
这也太强悍了吧

网友:
从来没超过30MHz的人路过..........................................

网友:
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应用决定市场啊,到时候和现行的PC有的拼了。

网友(2012-06-12):
引用 网友B:
正接着J-Link裸奔Pandaboard呢。。。

兄弟用的什么J-link呀?  我用以前44B0的J-link不认4430了

网友:
这个发展也太迅速了点啊

网友:
这样的硬件配置,可以做很强数据处理功能了。

网友:
这个反倒简单了,上android,ubuntu。
然后和在PC上写程序一样。

网友:
你所要的,芯片厂商都会给你提供。。。。。。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网友:
这个不是面向普通用户的。

网友C:
真实觉得研发做不下去了。。。这帮人智商咋就这么高呢。。。

网友:
四核i.MX6的板子也有卖的了,多核是趋势了。

网友:
是该想一下啦

网友:
或许是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
不在这么多芯片中迷失了。

网友:
装个Windows不知道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
还在搞单片机的路过,各有各的优势和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接着J-Link裸奔Pandaboard呢。。。

jlink可以调试A8 A9?

网友B:
正用JLink调iMX6QUAD呢

网友:
电工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我们公司的平板用的就是4430,但是我不是搞开发的。我只是维修而已(硬件)

网友:
TI很牛啊,什么时候都超前一步

网友:
日啊,都是去年的东西这强,我们都被赶到产业链的下游了,只能用用厂商的API,做点软件的应用了!

网友D:
求OMAP4430的J-link方法

网友E:
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个人不可能什么都能搞的
IC厂出“量子???”级别的CPU有如何 哥还是只搞自己能搞的东西

网友F:
内存:1GB LPDDR   与cpu整合

这个不太可能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1GB LPDDR   与cpu整合

这个不太可能吧 ?

apple的 arm也是这样的,ti当然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OMAP4430的J-link方法

将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50\Samples\JLink\Scripts\OMAP4430_CortexA9.JLinkScript文件复制到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50,改名为Default.JLinkScript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50\Samples\JLink\Scripts\OMAP4430_CortexA9.JLinkScript文件复 ...

这是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个人不可能什么都能搞的
IC厂出“量子???”级别的CPU有如何 哥还是只搞自己能搞的东西 ...

同意大哥说的话呢。我还是去弄自己的 mcu级别的arm得了

网友:
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够了!!

网友:
个人的能力有限啊,,当然,能学得多自然是好事!

网友:
伤不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实觉得研发做不下去了。。。这帮人智商咋就这么高呢。。。

真的有这种感觉了,科技发展太快了。郁闷死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50\Samples\JLink\Scripts\OMAP4430_CortexA9.JLinkScript文件复 ...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接着J-Link裸奔Pandaboard呢。。。

大侠,您的jlink是什么版本的,可以调试A9

网友(2012-07-18):
这个发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给你编译器,或者不告诉你寄存器定义,看你怎么编程……

牛逼的说法。。。。。。

网友G(2017-01-21):
引用 网友B:
正用JLink调iMX6QUAD呢

12年就搞imx6  牛逼 2013年才见到这芯片。估计您是座视频处理或工控领域的吧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年就搞imx6  牛逼 2013年才见到这芯片。估计您是座视频处理或工控领域的吧前辈 ...

偶是小白鼠

网友:
这功耗得多大。。。

网友:
这新注册这挖坟厉害啊

网友:
主要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
TI AM571X

Below is the function block diagram and some highlights for our application. It is estimated to start at $22.33 (1Ku price) at production.
•        Single core ARM Cortex-A15 (500MHz / 1500MHz)
•        Single core DSP C66x (500MHz / 750MHz)
•        Dual core ARM Cortex-M4 (213MHz)
•        Quad core PRU-ICSS (200MHz)  (PRU-ICSS is a programmable real-time core for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such as Profibus, Profinet, Ethernet/IP, Sercos III, and more.)
•        Single core 3D GPU 3Gx544 and single core 2D GPU GC320 (only AM5718 has)
•        Eight Multichannel Audio Serial Port (McASP) Modules (Support I2S)
•        Three-port Gigabit Ethernet Switch Subsystem
•        Dual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DCAN) Modules (Support CAN 2.0B protocol)
•        Ten Configurable UART/IrDA/CIR Modules
•        Five High-Speed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 Ports
•        Four Multichannel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 (McSPI)
•        Up to 215 General-Purpose I/O (GPIO) Pins

网友:
AM5728:
For Silicon Revision 1.1 information, see SPRS915
Dual ARM® Cortex®-A15 Microprocessor Subsystem
Up to 2 C66x™ Floating-Point VLIW DSP
Fully Object-Code Compatible With C67x™ and C64x+™
Up to Thirty-two 16 × 16-Bit Fixed-Point Multiplies per Cycle
Up to 2.5MB of On-Chip L3 RAM
Two DDR3/DDR3L Memory Interface (EMIF) Modules
Supports up to DDR3-1066
Up to 2GB Supported per EMIF
Dual ARM® Cortex®-M4 co-processors
IVA-HD Subsystem
Display Subsystem
Full-HD Video (1920 × 1080p, 60 fps)
Multiple Video Input and Video Output
2D and 3D Graphics
Display Controller With DMA Engine and up to Three Pipelines
HDMI™ Encoder: HDMI 1.4a and DVI 1.0 Compliant
2x Dual-Core Programmable Real-Time Unit and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Subsystem (PRU-ICSS)
2D-Graphics Accelerator (BB2D) Subsystem
Vivante™ GC320 Core
Video Processing Engine (VPE)
Dual-Core PowerVR® SGX544™ 3D GPU
Crypto Hardware Accelerators
AES, SHA, RNG, DES and 3DES
Three Video Input Port (VIP) Modules
General-Purpose Memory Controller (GPMC)
Enhanced Direct Memory Access (EDMA) Controller
2-Port Gigabit Ethernet (GMAC)
Sixteen 32-Bit General-Purpose Timers
32-Bit MPU Watchdog Timer
Five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 Ports
HDQ™/1-Wire® Interface
Ten Configurable UART/IrDA/CIR Modules
Four Multichannel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 (McSPI)
Quad SPI Interface (QSPI)
SATA Gen2 Interface
Eight Multichannel Audio Serial Port (McASP) Modules
SuperSpeed USB 3.0 Dual-Role Device
High-Speed USB 2.0 Dual-Role Device
Four MultiMedia Card/Secure Digital/Secure Digital Input Output Interfaces (MMC/SD/SDIO)
PCI-Express® 3.0 Subsystems With Two 5-Gbps Lanes
One 2-lane Gen2-Compliant Port
or Two 1-lane Gen2-Compliant Ports
Dual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DCAN) Modules
CAN 2.0B Protocol
Up to 247 General-Purpose I/O (GPIO) Pins
Power, Reset, and Clock Management
On-Chip Debug With CTools Technology
28-nm CMOS Technology
23 mm × 23 mm, 0.8-mm Pitch, 760-Pin BGA (ABC)

网友:
上面两位提到的芯片价格不菲吧?

网友:
网上看了一下,没有参考价格。
哪个公司出个1G的单核的CORTEX-M3玩玩也不错。

楼主:
我勒个擦,这个老帖都被挖出来了
话说当时omap很牛逼,一晃几年过去,随手可得的树莓派基本已经凌驾于这种配置之上了。
技术更新太快。老了,老了。。。。。

网友:
这个芯片也许也可以玩得一下:
AM3703。1GHz ARM PoP封装。

网友:
发展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