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DSP没连上,看看电源,再看看DSP是否运行了

网友:
看看设置仿真器没有,再看看电路板电源。最后看看仿真器的连接线!

楼主:
现在好了,没驱动好,多谢

网友(2011-08-07):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看电源是否正常,仿真器的连接线正确或者连接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