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春风大哥和诸网友有关DA,AD电压基准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春风大哥:
        您好,有一个问题求教您。
这个问题的引发是一个网友给您的提问,具体帖子不记得了,大意就是问您第一版的电源能否取消AD620这个运放,您的回答是DA调整的电位和模拟地不是一个地,AD620的作用是将其都稳在一个基准之下(并非原话,我这么理解,可能有偏颇之处)。

我的问题是关于DA步进控制与AD测量的基准问题。
DA调整AD测量电压,这在步进电源中的使用非常普遍,两者应该有一个基准,简单的方法是两者使用一个基准源Vref。
问题1:DA在调整时有放大之后载调整,AD测量也常常用到分压测量,这两者尽管使用同一个基准源Vref,是否需要在电阻的分压比例上满足一定关系。因为两者的线性放大倍数可能不同。

下图是一种典型的调压方式,稳压源的参考Vref一般是1.2~1.25(见过稳压源1.22,1.24,1.25等)

图1 (原文件名:tu.png)
DA位置是DA调整输入电压的位置,通过此电路即可调整Vout,
Vref/R2  +  (Vref-Vo)/R1  +  (Vref-V DA)/Rf  = 0
得到Vout= Vref×R1×(1/R1+1/R2+1/Rf)— V DA ×(R1/Rf)
问题2:这里可以看作Vout 和V DA是一次线性反比关系,比例系数a=-R1/Rf,是否我在使用AD测量Vout端,两者使用同一基准源情况下,我要将调整分压的比例系数为a
(以上问题可能较为复杂,涉及基准源精度,电阻精度,AD,DA精度,春风大哥笼统的谈下就好,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说14位AD以下的差不多就行了,本身也没有那么小的分辨率)

问题3:便是春风大哥在第一版电源中的情况了,即不同基准源的问题,DA使用了内部基准源,AD是使用了另一个基准。

图2 (原文件名:t2.png)
我可否这样理解DA与基准差分输入AD620,这是一种差值(0~8.192),也就是地电位无论如何漂,差值是一定的,而AD620和其他模拟部分在一个地基准上,AD是在上面这个基准下,进行测量。
另外,因为AD620输出是一个“绝对的差”,所以AD测量不存在比例的问题,方案中测量的是分压了,不分也可以,或者其他比例也可以。
我上述说法是否有错误和偏颇之处。

谢谢您的指教,其他网友朋友水平高的也很多,请点评。

网友(2011-07-09):
在程序中加入校准功能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