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570 + 8*8点阵显示问题...

楼主(2011-06-02):
大致思路就行,主要是行列扫描时候的值的处理,想不转...

网友:
570不会,AVR也可以的

思路就是对斜线打点和清除的处理,期中解决好例外的点

1,8*8 清零

2,斜线1 填冲

3 斜线2 填充,到填满

4、斜线1 比对 清除,

5 斜线2 比对 清除,到清完

程序 AVR+19264 打点 ,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想想...

网友:
手机不好请见谅!

uchar buf1[8];
unsigned char DK(int x, int y)
{
    if((buf1[y])&(1<<(7-x)))return 0;
    return 1;
}

main
{
    uchar i,j,k;
    uchar buf[8];
    for(i=0;i<8;i++)
        buf=0x00;
    buf1[0]=0x00;
    buf1[1]=0x7E;
    buf1[2]=0x42;
    buf1[3]=0x42;
    buf1[4]=0x42;
    buf1[5]=0x42;
    buf1[6]=0x7E;
    buf1[7]=0x00;

    for(i=0;i<8;i++){
        for(j=0;j<i+1;j++){
            Draw_Dot(i-j, j, 1);
        }
        DelayMS(1000);
    }
    for(i=8,k=1;i<15;){
        for(j=i-7;j<8;j++,k++){
            Draw_Dot(i-k, j, 1);
        }
        i++;
        k=i-7;
        DelayMS(1000);
    }
    for(i=0;i<8;i++){
        for(j=0;j<i+1;j++){
            if(DK(i-j, j))Draw_Dot(i-j, j, 0);
        }
        DelayMS(1000);
    }
    for(i=8,k=1;i<15;){
        for(j=i-7;j<8;j++,k++){
            if(DK(i-k, j))Draw_Dot(i-k, j, 0);
        }
        i++;
        k=i-7;
        DelayMS(1000);
    }

    while(1){
    }
    return 0;
}

网友:
大不了最笨的办法搞个全状态的FSM呗,每个状态里面把需要显示的值输出,另外一个模块负责转换到具体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笨的和最聪明的在使用多少资源上是不是等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老哥的视频,确实要的是这种效果,接下来就是我要学习老哥的代码了...
非常感谢zenl0039,有代码,有思路,有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笨的和最聪明的在使用多少资源上是不是等同呢??

最笨的方法实现起来容易,运行也可靠,但资源开销相对大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8*8点阵。应该用重刷显示缓冲区的方法。

就是把没用到 uchar buf[8] 中的对应字节位更新掉。

方法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表,设定好15+15-1帧数据,根据运行的次序确定需要点亮行数,逐行修改。状态不变的行,可不用扫描。总的来说,增加了些数据,但简单易懂。

网友:
最笨的办法肯定耗资源,有时候稍微优化一下可能只需要1/10的资源就足够了,代价就是折腾时间.

这种要求最好用MCU,容易

网友:
使用EPM570内FLSH,把以上的状态全部写入EPM570片内的FLSH,570的片内有512*16位FLSH,你显示的8*8点阵,则每次显示需要4个地址的空间,所以EPM570片内的FLSH可以显示128种图形, 再用一个7位计数器来读EPM570片内的128种图形,最后把读出的容直接输队出到管脚即可, 不用做任何运算与处理,用此方法,用一个EPM240就能完成

网友:
图片叠加最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尝试过硬MCU,推荐个MCU不容易被破__解的型号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叠加呢?求Verilog程序OR思路...

网友:
x.y 自加! 算坐标!(规则的)

不规则的,用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