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 builder 写的ds18b20 上位机源码

楼主(2011-06-02):
求c++ builder 写的ds18b20 上位机源码 一直都是得到些乱码 而且不懂什么帧传送希望大侠们帮助 谢谢!

网友:
你问题说的不清楚,18b20是dallas的1-wire协议,一般用个单片机转换成UART或其他接口协议和上位机通讯
没听说pc直接读18b20

网友:
串口是可以直读的,只要一片MAX232电平转换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语文不太好 我的意思是说 ds18b20  采集数据 通过串口 到 pc 然后pc上有c++ builder 编写的程序 接受这些数据 然后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