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的xtal1接外部时钟时,pb7(xtal2)能用作普通io口吗?

楼主(2011-06-02):
mega8的xtal1接外部时钟时,pb7(xtal2)能用作普通io口吗?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不可以的。

因为M8使用什么时钟,需要配置熔丝位决定。配置使用内部RC,那么XTAL1/2可以作为I/O使用,一旦配置成使用外部时钟,那么这两个脚就不能作为I/O了。

手册上我没有找到这样特殊使用的解释,我也没有这样使用的尝试,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先编写一个简单程序,pb7(xtal2)能用作普通io口,点亮一个LED闪烁。设置使用内部RC,应该能正确运行
然后配置熔丝,使用外部时钟(注意不是外部晶体),在xtal1接外部时钟,看程序是否有输出控制。
如果你手上有我设计的AVR-51实验板,应该30分钟内可以完成测试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解答

网友:
有测试结果吗?也公布一下,这样才好,方便大家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