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怎么精度只有30m呀

楼主(2011-06-02):
说明书上写的2.5m,也不能差这么多吧。

用它自己的软件u-center, 大概有6到10颗星是绿色的显示,开阔平地。串口一只有数据,就是读数不变,走上3,5十米,经纬度才突然跳一下,然后又不动了,再往回走也是不动。

大家的经验通常是多少呀

网友:
我们现在用好像是10米左右吧!静止的时候有漂移,动起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吗,我买的6H,现在正在测4H先。

你们平常用是什么环境呀,是只要一动数字就有变吗。漂移的时候漂的快吗。

我想用作小船只的定位,就是漂走了,自动报一下。多谢哈

网友:
板子没做好不要怪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吗,我买的6h,现在正在测4h先。
你们平常用是什么环境呀,是只要一动数字就有变吗。漂移的时候漂的快吗。
我想用作小船只的定位,就是漂走了,自动报一下。多谢哈

我用的LEA-5A的  用于汽车定位!大货车全国跑,拉煤拉碳的居多!  不动也有数据变化,速度、航向、经纬度都有漂移!观察过速度最大漂移8海里/小时! 但很少出现!

网友:
一般GPS导航模块会有静漂抑制功能,对于低速运动不敏感,可能会出现移动几步才反应的现象。

网友:
汗……我手上这个SiRFstarII\L的精度都比这个高了……

网友:
低速时被模块有意过滤。
不动是航向速度都有很正常,所有GPS模块都这样。方程解出来总有答案吧?

楼主:
把里面的接车速脉冲的设置禁止以后, 用u-center每秒都可以刷新了, 可是我的读RMC要好几秒才能刷新一次, 有办法改进吗,还有启动特变慢,要几分钟,不象禁止以前,一连天线就有经纬度了。

而且随机性太大了,我走一百米直线,它基本是随机跳,中间还有一个特长的直线大跳。
怎么回事呀

100m直线 (原文件名:rout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