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1621B问题?

楼主(2011-06-02):
请教一下大家,我的HT1621B的COM0~COM3接口刚好和LCD的COM0~COM3口接反了,现在我不想改动硬件,只想在软件里改,请问是不是只要把LCD的值改一下就可以吗?

网友:
把所有会写入到1621的数据值改一下就可以,命令不用改。
1101 1101B
改成
1011 1011B

貌似是这样

网友:
1楼正解,不用改硬件,改一下软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