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不用加速度计!

楼主(2011-06-02):
想做一个自平衡小车,只采用步进电机与速率陀螺仪是否可以做得出来。角度是通过积分获得的。
看到网上有好多人都用了陀螺仪与加速度计,但从理论上讲不用加速度计也可以,但是实际上不知道做不做得出来。

网友:
应该可以,只要采样频率足够搞。但是方案中还是加上加速度计吧。这样可以对比有无加速度计两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做一个自平衡小车,只采用步进电机与速率陀螺仪是否可以做得出来。角度是通过积分获得的。
看到网上有好多人都用了陀螺仪与加速度计,但从理论上讲不用加速度计也可以,但是实际上不知道做不做得出来。

陀螺和加计一起用是前馈+闭环,
只用陀螺就只有一个前馈了,短时间内可以自平衡时间长了不行(时间主要取决于你的陀螺性能和你的算法)

补充:前提是你初始状态手扶的够稳。

网友:
LZ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前提有两个:

1.陀螺采样积分精度无限大
2.系统本来就是平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挺好的,看样子你的经验确实不少啊,希望以后能够和你多多交流啊

网友:
前两天还看到有 用555做的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