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霍尔传感器能用1mm厚的软磁条触发吗?

楼主(2011-06-02):
想测量一个小电机的转速, 用一个小圆盘装到轴上面, 然后在小圆盘上面贴一条大概几毫米宽的软磁条,请问这样能触发霍尔传感器吗?

网友:
自己试试
别人说行,结果实际一试不行,你说该信哪个呢?当然是实际测试为准啦

网友:
应该没问题,距离进写就好了。

网友:
装上去试试不就知道 了。。汽车传感器差不多也这原理

网友(2012-06-28):
可以的,用开关型的霍尔,但是具体的距离要自己实验,因为你用的霍尔和磁钢都是不确定的,自己试一下很简单的,距离一般在5mm左右吧。

网友:
能不能触发,与磁条厚度没关系。
如果从纯技术角度讲,全极性霍尔、单极性霍尔只与场强有关系,场强达到工作点就触发了,当然这种情况下会有迟滞,位置有回差。

另外如果想精确触发,可以选用双极性霍尔,南极和北极分别控制触发和释放。

网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注意距离就好了,磁性强一点的软磁条也是可以吸和干簧管的

网友(2014-06-10):
lz请问一下你用的霍尔传感器能检测到你上面使用的软磁铁吗?我现在手里也有你图片上一样的A4大小的软磁铁,使用A3144霍尔传感器,但是没有检测出来

网友:
有的軟磁單面不是同一極性
他的磁極是有花紋的

网友:
不一定吧,除非你用高灵敏度霍尔,之前我用的一个,磁铁得靠很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