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座你敢用吗?

楼主(2011-06-02):
今天在测试产品时,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办公室里电脑和电灯全灭了。经过一番排查找到真凶了。

这样的插座你敢用吗?记住这个牌子了,打死你我也不用。

网友:
叫你买便宜货

以后买这种记得

固定螺丝钉不能用正常的十字或一字螺丝刀打开的

要用特殊工具打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插座你敢用吗?记住这个牌子了,打死你我也不用。
------------------------------------------------------

我好怕你。。。

网友:
用过很多的飘过……

网友:
这算质量好的了,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74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yr_hongfeng&bbs_id=9999

网友:
天 朝 多的是这样的插座,谁让你图便宜呢?
想要好的,也有啊, X牛的还可以吧,价格也贵了许多呀。不过话说回来,感觉这个牛的插座质量也赶不上前些年的了,但是比楼主那种插座还是好的多。

网友:
便宜货不能买!

网友:
办公室里买这么差的不坏才怪.................

网友:
现在某牛的东西没以前好了,按下插座上的开关就知道

网友:
哈哈,这个牌子插座我也有一个,插电吹风时把线给烧了.

网友:
有什么敢不敢用的,我就在用啊,19块钱一个。
谁让你贪便宜的

网友:
这个算是好的了

网友:
插座本身应该还好吧

现在插座都是线细了点,上面说能承受10A电流,扯蛋!

我们都是买公牛的插板,然后再自己买线,买插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从大学烧过一个插排后,我也是自己买公牛插排,自己买线、插头了

网友:
我从来都是自己DIY插座,,自己买座,再买线。。

网友:
说实在的,只有计划经济时候,家里老爸买的东西用了很多年呀。   现在的社会,就是希望你早点坏呀。

网友:
还是自己买线加装在墙上那种插座做的放心。

楼主:
那个插座不是贪图便宜买的,是一个电脑机柜里配送的,机柜用于用作产品了,拆下来里面多余的配件就包括这个插排了,结果领导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到办公室接电脑了,从这插排上共接了3台电脑,我昨天做测试把一台小电源插到上面测试了一小会就听到“嘭”的一声。拆开看是插头处火线和零线的胶皮烫融了粘一块短路了(见第3张图片)。线材用的应该是0.3平方左右,加之电脑的主电源通常不带PFC结果就OVER了。

插排我是喜欢自己做的,用的放心。

网友:
这个东西一定得要买个可靠的。

网友:
LZ少见多怪了~

网友:
这个其实正常啊,一个板,能挂这么多东西吗?

网友:
没错,我们做工程安装的,全部批发公牛的双排带开18孔插座,跟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小一圈,可以插6个10安的三孔插头。买公牛的三孔不带灯10安插头,接RVV3*1.5的多股软芯电源线,端部灌锡变硬螺钉压接,以免发热起火。我们的机房设备都很贵。放牛的赔不起牛。
公牛18孔带开插座¥21。涨了,去年19;
公牛10A插头,50一条,上面有十个。带灯插头70一条。
武汉批发价格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公牛插头,每次项目完,我家就剩好多,整条的也有。就是插座剩下不多。不过想要随时都能留出来,材料预算是我在做么,嘿嘿。

网友:
呵呵,真是少见多怪哦。。。。你去买超过¥50的也许会好点。。。反正是便宜无好货落。。。。你这也许就十来块落。。

网友:
国家下文了
所有电源转换器国际标准化
一年内清货

网友:
不是最差的

网友:
不是插座问题,是插头问题。

网友:
和谐社会

网友:
还算好啦,在烂的我都见过

网友:
大家应该往好里想,例如负载功率稍微大了点,插座板烧了,但是你的东西应该还在,还省下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