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机的问题,三相异步电机提高电压会降低重量吗?以1600kW电机为例,380V和2100V的电

楼主(2011-06-02):
现在生产的铁路机车,单台电机功率1600kW,为啥是2100V左右的工作电压呢?如果电压降下来,变频器用的IGBT应该很便宜啊?

网友:
P = UI
1600kW / 2100V = 762A
1600kW / 380V = 4200A

4200A电流的变频器IGBT很便宜?

楼主:
I=P/U/1.732
主要是电压等级3kV、4kV的IGBT只有铁路在用,成本肯定比通用电压等级的要高。
动车组电机功率300kW,依然是1500V电机,需要3kV的IGBT。

网友:
电压降下来,要浪费多少铜啊!IGBT那点钱算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降下来,要浪费多少铜啊!igbt那点钱算毛啊
对. 做高压电机的难道是SB

楼主:
楼上两位不要装b了。电压降下来电机铜线变粗,但是匝数少,总用铜量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两位不要装b了。电压降下来电机铜线变粗,但是匝数少,总用铜量不变。

那为啥大电流传输都用高压呢?动辄上十万伏?还有大型工业电炉,都是高压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上两位不要装b了。电压降下来电机铜线变粗,但是匝数少,总用铜量不变。
那为啥大电流传输都用高压呢?动辄上十万伏?还有大型工业电炉,都是高压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电流。

我真服了你们了,什么都不知道就敢进来胡擂擂。铁路接触网是25kV的啊,经过主变和逆变器到电机,整个低压线路不过5米,降低电流有什么意义呢?一台机车2个变流器,两三百万,你自己想想花在IGBT上面的有多少钱。

网友:
数MW的电机基本是高压的,是否用低压电机还是高压电机要考虑变压器,配电,总装机容量等很多方面,在这里面IGBT差价多少?想看看楼主有多不SB,轻易就要推翻成熟方案

网友:
引用:整个低压线路不过5米,降低电流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多不SB的楼主不知道电动机里面有线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引用:整个低压线路不过5米,降低电流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多不sb的楼主不知道电动机里面有线圈么?

你就别来丢人了,6楼我早就讲明白,看不懂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引用:整个低压线路不过5米,降低电流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多不sb的楼主不知道电动机里面有线圈么?
你就别来丢人了,6楼我早就讲明白,看不懂滚!

无语。。。。

网友:
讨论技术问题竟然讨论到了这种地步!!
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