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与MCP2515、MCP2551搭建CAN!

楼主(2011-06-02):
我在试着做一个用单片机和MCP2515、MCP2551芯片实现CAN通讯,以前没做过,向大家求驱动程序!完成数据的收发功能。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啊!MCP2515是(can)控制芯片,MCP2551是收发芯片,在MCP2515上有SPI总线,利用SPI与单片机进行数据交换,我用的是STC12C5A32S2的单片机,不知道上面是否有SPI的控制器,如果有怎么使用它的第二引脚功能!还有它上面没有can的控制器,我要两块单片机远距离的通信,是不是两块都要加上MCP2515和MCP2551?目前自己了解到这么多!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看起来像毕设的东西

我有完整的MCP2515 + MCP2551方案,代码和硬件电路图,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

肯定是两块都要有MCP2515 + MCP2551的

STC + MCP2515 + MCP2551  ========双绞线================ MCP2551 + MCP2515 + STC

简单点就这个模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才大二,不是毕设,仅是初学!模式是这个模式,STC与MCP2515之间的通讯是SPI实现的吧!

网友:
单片机可以用硬件spi,也可以模拟spi操作mcp2515。

网友:
我用的是C8051F060/040 + CTM8251 做的CAN
你用的这个我没用过,帮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I通讯可以教我一下吗?看STC的手册里的程序,把我绕晕了!现在还在“研究”,唉!!!

楼主:
是不是单片机把数据由SPI传给MCP2515,然后MCP2515就会自己将数据转给MCP2551发送出去?接收进来,是通过SPI来读出MCP2515里接到的数据吗?

网友(2012-05-30):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毕设的东西

我有完整的MCP2515 + MCP2551方案,代码和硬件电路图,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哥们,看见在帖子上发言说你调试过mcp2551的,我现在想学习下can总线,给我发份原理图和代码吧,谢谢了

网友(2012-11-04):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毕设的东西

我有完整的MCP2515 + MCP2551方案,代码和硬件电路图,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能不能把STC+mcp2515的代码发给我一份参考一下?

网友(2015-08-04):
看来楼主没收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