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K0/FF2 csi三线串行通信,数据输出端口测不到数据?

楼主(2011-06-02):
端口配置如下:
PM7|= 0x20;  //SI11 PIN SETTING

P7&=~0x10;   //SO11 PIN SETTING
PM7&=~0x10;

P7|=0x40;    //SCK11 PIN SETTING
PM7&=~ox40;
发送数据程序如下:
while (1)
{
i=0
do{
    NOP();
    }while(++i<200);

SOTB11=0x55;
}
如上,我一直发送0x55这个数据,时钟管脚SCK11能用示波器侧其波形,但是输出管脚SO11没有波形?

网友:
发送完成中断关了没,有可能是示波器没有触发,让它发送完成后马上发送下一个数据。不要延时

网友(2011-09-28):
csi功能配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