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自行车码表,求转向传感器建议

楼主(2011-06-02):
除了速度、里程外,还打算记录转向信息,这样,除去滑动摩擦等误差,理论上是可以计算出自行车轨迹的。
1.如果用编码器,200分+齿轮传动,分辨率基本上够了,但安装是个问题
2.有没有其他够分辨率、好安装的传感器方案?

网友A:
这玩意不是一直用霍尔做的么?

网友:
加速传感器做这个用精度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确实一直用霍尔传感器做的  角度呢  精度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3m/s的车速  1°转向精度还是需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个胶轮带动一个塑料电位器作为编码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个胶轮带动一个塑料电位器作为编码器。

自己弄个黑白码盘,用光电管实现

网友D:
拉线 弹簧 拉电位器,直线碳膜就够
另外楼主要给自行车加ABS,有现成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辨率太太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这么考虑  也可以是使用电子尺  差不多原理  安装相对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麻烦你详细说说

塑料电位器与胶轮是如何传动的?静摩擦吗

网友:
转向没必要吧,有何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有没有必要,做着玩,算是有必要吧

打算把转向、速度都记录下来,求出轨迹;相对于GPS更连续

网友:
装个gps得啦

网友:
嗯,一堆人在闭门造车。
测速请用干簧管;靠记录转向画出来的轨迹,等你叠加到地图上,你就知道干了件多蠢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话不要说一半
我没告诉你要叠加地图,我也没告诉你我关心绝对位置的精度

网友:
如果你不打算叠加地图,那你要这个轨迹有什么用,放到白纸上看一个虫子爬一样的曲线,那你手画一个也许还好看的多。
不废话了,真打算做,你就做,至少这个过程对于你还是能学到东西的。但别忘了把结果发上来——但不要拖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大家都忘了

网友:
要么GPS
要么高精度的三轴向加速度传感器

个人感觉还是GPS更靠谱一些的

高精度三轴向加速度传感器,然后积分两次,就得到移动的矢量了,不过精度么,不知道能到多高

对了,还有另一个测角度的东西……陀螺仪,这个肯定好用,导_弹惯性制导都可以用,不过,怕是比用GPS贵的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你不打算叠加地图,那你要这个轨迹有什么用,放到白纸上看一个虫子爬一样的曲线,那你手画一个也许还好看的多。 "-------何必要质疑别人做的东西有没有用,可以不提建设性意见,也不必抹黑别人还未做出的结果

“不废话了,真打算做,你就做,至少这个过程对于你还是能学到东西的。但别忘了把结果发上来——但不要拖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大家都忘了”-------实话说,我不喜欢你故作权威式的说话语气

楼主:
回复 网友H:

X、y向加速度传感器,加上陀螺测角,才能得到位移矢量。

至于GPS,当然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10几米的误差就意义不大了。
我的目标是在记录行车者面对交通事件时(如红灯、避让、意外等)几秒钟内的行为。所以绝对值不重要,相对位移重要,累计起来也就几米而已。

网友(2013-11-28):
引用 网友D:
拉线 弹簧 拉电位器,直线碳膜就够
另外楼主要给自行车加ABS,有现成资料

自行车不需要ABS,只有摩托车需要

网友:
电子罗盘

网友(2016-12-20):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是一直用霍尔做的么?

霍尔实时性比较差。不过一般的自行车应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