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电视的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1-06-02):
型号海信TC2945AM (CPU P83C266BDRV/115)原故障是:开机中央一条白色水平线、没声音,按键和遥控都没反应。现在换了场管TDA8351后开机有图像但上下抖动,而且上下不满屏,按键和遥控可控制,但慢慢上下缩小,最后还是中央一条水平线,按键和遥控也没反应了,开关机几次后,跟原来故障一样了,换了TDA8351还是中央一条水平线,TDA8351的8脚保护电压输出是4.2V,正常应该是0.8V左右,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查。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5322DYJZAK.JPG(文件大小:1.5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C2975AM反面.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5323MCL9MT.JPG(文件大小:1.2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C2975AM正面.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5324KXNSBN.JPG(文件大小:1.1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C2975AM电源.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5325TSHLSJ.JPG(文件大小:1.0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C2975AM场.JPG)

网友:
重新换个场块另外连泵电容也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 偏转线圈的插座插头接触不良 我遇到过

楼主:
哪个是泵电容,请指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场块的输出端到场偏转线圈的插座处有没有虚焊  泵电容就是一个 50或者35V 100UF 左右的电容

网友:
另外看看场电源的保险电阻是不是坏了 总之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回复【楼主位】slowlyi ......没声音,按键和遥控都没反应......
电源回路故障,檢查該开关元件,此开关元件通常是功率三极管(BJT丶MOSFET发黑)或继电器触点(氧化丶碳化)。

网友:
检查场驱动的负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造成场驱动电路保护了

网友:
是的,我觉得先查供电电源,再是二次电源的器件。如有示波器就方便些了。肯定是场部分哪个器件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换主板,现在的三洋万能板也便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这个块是BTL输出不存在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那台已经修好,是板子是什么东西虚焊了,用螺丝刀塑料头敲场管那一块图像有变化,把那附近的都焊了一遍就好了。
但现在还有一台厦华XT-2970N的故障是三无,电源红灯和绿灯亮是怎么回事?刚看到行管(V302)2SC1879被以前的修理员拆了,去买个装上再说

楼主:
高压包BSC29-3710 网上查出脚位 123/46910,现在测量脚12通/346910通,是否可以确定高压包已坏

网友:
如果是真的12/3456910 就是包坏了

网友:
没换过行变的话低压测不容易坏,对照图纸分析下谁和谁通

网友:
对照一下图纸,与场功率管相尖器件是否有损坏,不要只换功率管.

楼主:
mkliop 幻瞑少主柳梦璃:
我现在换了高压包,电视有显示了,但颜色和亮度有问题,我用相机接电视把电脑的弄的正红显示暗红(亮度不够),绿色显示跟黑屏差不多,蓝色的颜色亮度也很暗,显像管后有5个电位器、3个是调颜色的调了也没用,另外2个不知道调什么的没动,而且上面的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测了没坏,大板上的颜色线周围的二极管也测了

网友:
兄弟,换了高压包要调一下高压和聚焦的,高压包上有两个旋钮,一个管亮度,一个管聚焦,你调的那几个电位器是调白平衡的。

网友:
那五个电位器调起来好像还挺麻烦的,当年对着书调了一遍才记住,过去好多年了现在也忘了,你现在搞乱了,呵呵,我给你在网上搜了下:

    一。暗平衡的调整:接收一本地强电台,将彩电的亮度降低到刚能看见的程度,然后将面板上的色饱和度旋钮关到最少,调整亮度到图象仅微亮可见,仔细观察黑白图象是否带有某种颜色,据此调整相关的电位器(标有CUT的电位器),直至图象呈现纯正的黑白图象,不带任何彩色为止。

    二。亮平衡的调整:调好暗平衡后,将亮度开大到较亮而不过亮的程度,以不刺眼为准。仔细观察图象是否带颜色,在这一步要调整的色平衡电位器旁标有DRIVRE,共只有二只,一只标RED(红色),另一只加标BLUE(蓝色)没有调绿色的,调整方法同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发贴问问再动手啊!
高压包上有两个电位器,一个FOCUS,是调聚焦的,也就是屏幕上的字符模糊不清楚的话,就调这个。一个是SCREEN,调加速极电压的,这个调了亮度就可以上来了,一般调到回扫线不显出来。
你调动了尾板上的几个电位器,再要调回去,估计困难了。

网友:
按照道理一条水平线应该是场部分出了问题。高压包应该是好的才会出现水平线呀。

楼主:
只调了左边的蓝绿红3个电位器,不过在调之前测了阻值,调调没用就按阻值调回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台电视修好了,是场管部分虚焊了,现在是另外一台了

楼主:
哪里坏了会出现颜色不正常的

楼主:
谁知道怎么修

网友:
换包后,调,聚焦和加速极电压了吧,有可能是亮度信号丢失,或是副亮度电路部分,你查下看看。

网友:
直接把那5个电位器换掉再测量下三个电极上的电压是不是130左右。不是就调整成130左右。你换高压包后要调整一下加速和聚焦电压的。

网友:
换高压包后,加速极电压过低会导致亮度不够,所以一定要重调整

网友:
膜拜1下高人,修电视机阿,经典的活阿

楼主:
电视机型号XT2970N,行管和高压包坏,换后开机就颜色偏红,连无信号待机的大字都红得看不清了,显像管脚的电压G:112V,R:96V,B:190V,测OM8361的引脚电压18蓝输出 1.4v,19绿输出 3.1v,20红输出 3.2v,是驱动还是视放板的问题,可以把三色输出端也就是连视放板的三色线拔掉测电压来判断驱动还是视放板坏吗?

网友:
先调聚焦和加速极电压,然后调白平衡,需要测试信号源!感觉聚焦电压不正常,需要重点测试!

网友:
把那五个电位器全换掉就好明显枪上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