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与 ST 的Cortex-M3的MCU的一点体会!请勿拍砖啊!

楼主(2011-06-02):
NXP的东西在汽车上用的很多。我从毕业就在车载行业混。车上用的东西,飞思卡尔的最多,英飞凌那是车厂级别的采用,就是所谓的前装标准.汽车收音机出了ST的TDA7540外,最大的还是NXP的、

   ST的东西才是有不少BUG。比如STM32刚出来的时候,为了快速抢占市场,那些芯片问题很多的,只是说现在好很多。ST最成功的还是STM8
深圳车载行业以前用的MCU都8位的,厂家有很多,松下,瑞萨,东芝、、、、、自从STM8出来以后已下子都“叛变了”转投ST阵营。
    我09年开始玩STM32,后来,用STM32的64脚,100脚的做了几个应用。感触如下:《仅个人之言。》
1.开发容易,借助于那个让人“爱”有让人“恨”的库,开发周期比较快。
2.管脚分配比较灵活。映射考虑的很周全。不像我现在用的NXP LPC1768那样,AD和UART放在同一个引脚上,只能选其一,我很想骂人。
  明说8路AD,结果能真正用的只有4路,被占了4路。
3.STM32的很多功能都是好靠软件去实现的。比如:RTC时钟的日历功能,只能用户自己算。LPC1700的直接将年,月。日,星期写进去就行,硬件自己算。精度也很高、相当于DS1302那样。比较爽。LPC1700的UART带FIFO,数据量很大,也不会死。
4.I2C的控制,LPC1700做的很好。STM32的早期库有些问题,但是库的升级真的很麻烦。
5.LPC1700直接操作寄存器。这点很好,效率高,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原理。
6.源于ARM V7的第二代内核,速度有了大幅提升,100M,关键是分开的内核总线,跑起来,不会有速度瓶颈。
7.LPC1700最复杂的地方就是时钟控制这一块,搞的像X86的时钟一样,有PLL0.PLL1,还有转给USB时钟的,但是这样也带来一个好处,待机功耗可以做的更低。
  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掉电模式----------------》深度掉电模式
  10mA                 0.45mA------------------>150uA------------------>470nA   <实际测试的数据,可能有误差>
8.个人感觉STM32的AD精度还是不错的,LPC1700的AD很依赖PCB布局和走线,STM32的相比之下,比较随便。误差不是很大。
9.USB的开发,目前只能依赖STM32的库,要做的东西很多。速度也不是很快。LPC1700的快多了,速度快些,更重要的是升级固件的时候,很方便,不需要任何工具,会在系统下模拟一个U盘,然后将要升级的BIN文件,拖进去,然后重启就可以。ST的要搞得DFU的玩意。有时候还老是刷不成功。
10,最后感叹下STM32超强的定时器功能,做电机控制首先。

总结下:追求性价比的,上手快的,使用的外设要求多的,比如5个UART的,选STM32。
         选择工业控制,外设使用不是特别多的,可靠性高的,找LPC1700
  以上仅个人感受,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海涵下,同时也指出。-----别拍我!

网友:
en

很中性 的评价!

网友:
顶下,这两天LPC1700的帖子不少。

网友:
请问下 LPC1700 模拟成一个 U 盘 , 拖进去 重启下的例子有没有例程.

网友:
我在论坛也确实看到STM32 好像BUG蛮多,搞的我一直犹豫,不想用~

网友:
STM32 用的不多, LPC1768 多一点,感觉 寄存器简洁  用起来不错! 应该说你用他不会后悔!   对IO要求过分的人 就算了哈!

---------------------------------------------------------------------------------------------------------
回复3楼,在本论坛 搜索我发的帖子就有,其中一个 就是 USB bootloader for LPC176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须要例程,功能是Rom中的。reset时拉低Boot引脚,插上Usb就行。

网友:
我觉得外部中断IO的中断就是BUG,过高频率的中断会导致系统进致命错误中断。
之前以为比较器太快了,后来换成LM358也会死。
但是正常情况下,IO的中断开到100KHZ都一点事没有。

楼主:
dengxiaofeng 天下的人
======================================
说的没错,对IO,以及外设要求很多的,,LPC1700有点不适合的。
我上传个例子吧,就是USB升级的BootLoader。

没办法,上传不了文件。感觉最近,论坛的服务器好像没以前顺畅!

网友:
lpc1700待机功耗没那么低吧,感觉好耗电啊。。。 正常跑1768要65mA

网友:
LZ该不会是zlg的人吧?

楼主:
我不是ZLG的人,我只是用过STM32和LPC1768的做个项目,自己的一点切身体会。

网友:
非常同意,要是NXP也有48脚和64脚的高性价比产品,像STM32F103C8/RB这种,就更贴近广大人民群众了
LPC的A/D不够强,采样顺序也没有ST的灵活,但是寄存器界面清爽,容易上手,其实我感觉整个LPC的外设寄存器都比较清爽,让人忍不住想绕过那些库直接操作
LPC的总线矩阵还是相当给力的,让人想起北京的大型立交桥。只要给不同的变量适当分配位置,在数据吞吐能力要求高的场合下就大闪神威了
NXP如果把基础软件,行业针对性的应用笔记,以及开发板这一块的支持加强,还是能让金子更加闪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pc13XX

网友:
恩  看来大家 看待 STM32 和NXP 更客观了~!

楼主:
我这段时间项目很紧,过了,有空我会我把的学习笔记整理下。让大家都去感受下,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感觉,清爽。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这样的做法;能把自己的心得与大家分享,竟有人怀疑是广告啊我晕

楼主:
aureole XiaomaGee
=============================
还是小马哥看得清楚。我只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来做点评价。
上传原理图来吧。

网友:
mark 先,感觉蛮中肯的~

网友:
NXP的能够直接连接5V的输入吗?

网友:
lpc1700的引脚和外设跟lpc2300系列的兼容,这个很不错啊,方便产品替代升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不用lpc2300就郁闷的要死。

网友D:
stm最不爽的是定时器是16位的,32位机弄个16位定时器,真搞笑

楼主:
NXP的服务也是不错的。我前几天在调试AD的时候,有点问题,搞了好久,最后用E文写了mail发到NXP的邮箱。第二天,NXP上海的FAE就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帮我解决了。感觉不错。ST的好久没有这样的吧!

网友:
深有同感,STM32的的确不少bug,但是那个库又实在太诱人了。

网友:
歪一下楼

NXP的LPC系列51 是否同样的稳定可靠

楼主:
rifjft 吝啬
===============================================
LPC的51芯片我所知道的不多,只知道LPC800,LPC900系列的。我在一块汽车钱装的电路板上,见过LPC916的身影。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

最近忙于项目,没有时间来这里“打酱油”了。在调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总之,要想把一颗芯片用好。首先一定的多看DS。然后仔细体会例程。

实际应用中,还是要多多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的一个问题,算法不一样,效果相差很远的的!

楼主:
bluelucky
===============================

你对CORTEX-M3的理解还是很深刻的,。
关键是,我觉得NXP的推广模式很死板。你看人家ST,很适合在中国作战,一开始就大面积的上低价,然后,中文支持网站,例程多如牛毛,中文的手册让人容易上手。

我几天在做实验,LCP1766和STM32VET6的  100M---72M,通过UART,在主函数中相互发送数据,结果不到一会STM32的就会死在中断中,是不是因为反映不过来啊!阻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几天在做实验,LCP1766和STM32VET6的  100M---72M,通过UART,在主函数中相互发送数据,结果不到一会STM32的就会死在中断中,是不是因为反映不过来啊!阻塞了?

不可能吧??   你确认软件没有问题?还没有发现,UART 卡死

我在用STM32是因为便宜,但很讨厌16位的定时器,不知道现在LPC1768 什么价格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mark LPC ST
difference

网友:
lpc的价格还是个问题,stm32的io的确不错,用于工业环境的确要比lpc的容易布线和使用,但是iic是个弱项,nxp有iic的专利,IP核确实做的比st好。stm32价格很低,吹牛的东西不少,io结构还不错,但片内总线结构设计不怎么样,速度是个问题。当然cortexM3本身针对的就是普通的控制,速度不是问题,真要搞高速,好歹也来个cortexR系列啊。

lpc的rtc也罢,stm32的rtc也罢,都有问题,几乎无实用价值.(当个计数器还行,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rtc)
随便说下,从arm7开始,nxp的rtc就没正常过。要么防静电没弄好,要么内部有其他问题。总之,想要正常在工业环境下走个3年,想都不用想。stm32的rtc也很搞笑,本身就是山寨价格,但是还要配个高端晶振,还只是个计数器。

就arm的体系来说,nxp和st的片子bug都有不少,不过就简单的应用看,nxp的比较致命一些,st的片子感觉IP比较老和怪,用起来麻烦(其实这才是用库的主要原因)

说实在的stm32的确更适合中国国情,更有山寨特色

网友:
NXP的管脚乱的很

楼主:
NXP现在的LPC1700系列的主要是和ARM7的LPC2100,214X的保持一致,有的还直接PIN TO PIN呢!

NXP的USB很不错,16个端点。

这几天在调试外部中断,不如STM32的灵活,
ADC中有BURST模式,比较难搞。而且精度很依赖于PCB布局和走线!

网友:
我的感觉类似!
ST的管脚排布非常爽,很多都是可以重新定义的。另外48、64脚的芯片功能、外设、存储器都比较高端!做微型产品很好用。
相比之下,NXP的48、64脚芯片就是主打低端货,无法用在一些要求较高的微型产品中。就算高端货管脚定义也很死,浪费的管脚和外设都不少。

ST的小问题不少(有些官方还不承认,但说的人很多),比如I2C,比如ADC顺序,比如抗干扰。
NPX相对比较稳定。
不过两者的RTC一直都是垃圾,我们做的每款产品几乎都是外挂RTC的。。。

网友(2011-07-04):
mark,都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NXP的管脚分配其实是很灵活的, 每个脚最多可以有4个映射的功能,而且大多数脚都有4个功能可以选

To flyforyou85
    STM32的UART中断里面死机, 除非波特率太高不大可能是处理不过来, 也可能是栈溢出, 或者是通信缓冲区溢出

楼主:
bluelucky

========================
STM32和LPC1768的波特率都是115200。我有时间再看看,可能是溢出。

另外在这里要请教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我有两个MCU,要用UART通信,互相交换信息。通信协议中起始头校验码 ,每个帧都有一个ID,程序怎样去实现最好?
给点思路或者是例程!谢谢1

网友:
LPC的以前用过,LPC的51系列还有LPC2000系列,当时用LPC935,买了一个ZLG出的ICP编程器,噩梦啊,经常坏,经常就无法编程了!去下广州周立功公司修过几次,最后还是坏了,懒得修了!

  ST的东西映像比较好,主要是来自于ST7单片机,据一位朋友讲,ST7非常稳定。

网友:
I2C天生是被模拟的,LPC1700的IO口真的很混,RTC都是吹的,我就记得惠普的原子钟才是最精准的,除非你的芯片和NET连上了,能开机校准时间!我觉得TI的M3也不错吧!

网友:
NXP(PHILIPS)的资源一向比较小气,但可靠性有目共睹。

网友:
mark一下,讲的很全面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STM32,稳定性是个问题。

网友:
STM32,LPC,LM3S
一般来说哪个稳定些,假如供货都没有问题,大家会选哪个片子??

网友:
Atmel的SAM3S系列怎么没什么人用呢?
是不是大家都不关注低功耗的.?

ST的datasheet看的想吐血. 写的很罗嗦又不清楚.. 看惯了Atmel的

网友:
见解比较中肯,ST的片子也让人纠结!

网友(2011-10-10):
我来说说TI的LM3S,用的LM3S6911,UART开到1.5Mbps,还有以太网、IIC通讯,50M主频,目前发现的缺点就是发热太厉害,红外测在55度左右。运行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个人喜欢st,以前贴片温度有问题,坏了很多,后来换了个加工厂就没问题了, 开始入门觉得问题多,后来研究透了就发现不是什么BUG,例如从SPI会丢失数据,后来发现spi中断模式数据处理不过来(因为有很多外设同时在访问),改变一下软件算法就可以解决。

网友:
LPC的AD确实做的不咋样,太依赖布板了。ST在这块要好很多。
其实ST最大的优点就是管脚兼容,需要增强功能直接换片子就可以了。

网友:
项目里LPC2478和STM32F103ZE搭配,干活不累。
2478等着被1788替掉,就都是cm3了。

不过nxp的片子好像大部分都有一个毛病,pcb确实不好排——LCD的管脚还算好的,EMC总线用的管脚基本上遍布208脚的各个角落啊。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maik

网友:
请问LZ STM32的Bug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如何解决这些bug?
比如选择什么型号的STM32比较好,选择什么版本的库比较好等等。

楼主:
最近项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有些体会再与大家分享。
1.用ULINK2配合RVMDK 4.20,下载和调试用SW方式,比jtag方式更稳定,更快。1M的速度是没有问题的。USB线 不要太烂。
2、I2C采用中断方式读写,刚开始的时候,软件没调试好的时候,出现过死机,现在运行几个月了,从没出现这个问题。这一点比STM32好   很好。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3.还是说说ADC的问题。采用速率最好还是设置高点,然后去平均值。
  请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841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lyforyou85&bbs_id=9999
最近发现3G模块对AD的干扰很大,目前正在想办法处理。是在不行,只能拿到实验室去看频谱。

4.串口四个我全都用上了。有两个串口的数据量是很大的,通信很稳定。波特率115200.我先在还没有用DMA来传输,后续把这个加上去,这块感觉有点麻烦,那位调试过。请分享出来。谢谢!

5.功耗在工作模式下,满负荷的运行,不比STM32的低,毕竟100M的主频。《建议大家在实际项目中,主频最好设置为96M,这样外设的频率96/4=24MHZ,初始化外设的时候,这个值好配置寄存器。例如CAN 模块,我刚开始用25M,高了好久,CAN收发还是有问题,最后换了24M》。功耗等我全面测试之后,我再发上来。

6.USB的速度还没有详细测试,感觉还不错。
7.我没有用库,全部都是用寄存器搞的。项目到现在,采用几十KB的FLASH。

本来想将调试的过程和笔记整理下,但是总是没时间。老是加班,国庆前为了回家,连续加了几天。

以上是个人的体会。但是我还要给大家透露一点:下个项目我要是用的话,我会用STM32。WHY?
1.stm32的资源和引脚充映射功能,实在是在PCB布线的时候,体现的很“人性”。
2.SRM32的价格优势,大家有目共睹,也是体会深刻。
3,强大的定时器,目前找不出第二个。哈哈,是不是有点夸张。当初没选择STM32是哪个USB和CAN的冲突,以及讨厌的库搞的我很不爽。

不用库的情况下,STM32的效率也是很不错的。只要这个项目是自己一个人做,寄存器改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当然,几个人合作的情况下,还是用库把,每人都看的清楚。

网友:
平民的STM32

网友:
不错,和同学交流

网友:
好贴,支持
对于像我这样准备选型的很有帮助,
如果再能比较一下TI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1-11-22):
个人喜爱stm32

网友:
顶了,顺便借转了 嘿嘿

网友:
选择LPC,  两个都有在用,stm32已经烧了好几个了,LPC暂时没有,只是LPC产品线似乎没有STM32好啊 而且LPC贵

网友:
谢谢分享,标记一下。

网友:
到目前为止 都是在用STM32 不过马上就要用LPC1700了 感觉STM32还是不错的

网友:
呵呵,ST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但伴随的问题也最多,那个破函数库写的太烂了,根本就是不深入一定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和大家一样,看ATMEL的数据手册惯了,再看ST的太难受了,很多地方的准确性太差,就好象在看第三方在讲一样,

这里有感触,为啥ATMEL和NXP的新内核上市都很慢啊,而ST那么快,就好比搞精品研发和山寨研发一样,山寨的可以先占领市场和价格做的很低,有问题慢慢改,或者说就那么点钱的玩意,你好意思说啊,呵呵

搞过一个LPC1343的项目,大概看了下手册,连同例子代码,很快东西就出来了,
但是ST的东东随便一个都要去查来查去,代码调的累啊,看完手册还要看函数库的东东,实际上很不想看到多层封装的函数库,硬件问题带来的IIC,USART,RTC更是要注意了,诶,谁让这便宜呢,凑合用吧,

网友:
学习了,讨论的挺好的。楼主一个人做一个项目能确实能用非常多的体会了。我也只做过几个小程序,好像我还从来没有怀疑过芯片了,看来现在水平还达不到那个程度了。呵呵。

网友:
不喜欢st的库可以不用,或者参考库来编写程序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
ST的库没怎么用  最多也就参考一些实现

楼主:
项目还在继续。
最近在搞IAP升级,这个比较适合拆卸不方便的产品。
等这个搞完了,做个文档传上来。

网友:
挺不错的讨论,

网友:
光感言没真实官方数据,很难比较不同芯片谁好谁坏

网友E:
NXP的没用过。但STM32很稳定啊。

做的高压测试设备。高压周围电脑会出现异常,但STM32还是好好地啊。
200kV对地直接放电,也没见STM32被损坏过。冬天身上静电常对板子放电,也没见损坏过什么器件。

做过一个产品,常年不关机的,也没见过出现重启死机之类的。

说实话我还是挺满意STM32的稳定性的。

STM32 的RTC其实设计的也不错的。可以软件校准,都还是蛮方便的。

关键还是在于设计的人吧。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LPC一点。

网友:
先小顶下NXP
准备尝试M3去

网友(2011-12-26):
看了楼主的帖子,对选用lpc芯片的决定感到庆幸。

楼主:
NXP的RTC比STM32的要准很多,24小时基本误差一分多钟,带有硬件日历功能,相比STM32的要好1

ST毕竟在汽车电子应用上有经验,但是他们的东西有些问题是很难搞的。

网友:
楼主心中有墨,下笔如有神啊

楼主(2012-02-09):
前段时间,做抗静电测试,8K 的接触放电,LPC1766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今年稍微空闲点,正在整理应用笔记,搞完了,传上来,等大家仍砖头!

网友:
也用了几个公司M3芯片,感觉是ST的资料和库做得比较好  哈哈 懒人一个

楼主(2012-04-06):
to bluelucky
的确是溢出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结论:STM32与LPC1700,都有优缺点,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NXP的没用过。但STM32很稳定啊。

做的高压测试设备。高压周围电脑会出现异常,但STM32还是好好地啊。

STM32一年用量多少,损坏率多少?

网友:
经验积累,学习过。。。

网友:
哈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2-11-30):
基本同意,非常专业!

网友:
就是感觉ST的库用的还可以,其它的一般

网友:
经验之谈啊

网友(2013-05-21):
在用LPC, 4000系列双核很诱人呢

网友F:
始终感觉NXP比ST的给力,看到茫茫多的库就晕,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给力,影像更深刻。现在刚用LPC1756不到一个月。说下几点:
1,串口:串口接收的FIFO感觉实际中用处不怎么大,实际中传输的数据都带有或多或少的帧头,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我也就把FIFO的触发选为1字节,这样接收程序处理起来很方便。发送的的FIFO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现在应用中直接用DMA往发送FIFO中送数据,很好用。
2,关于PLL:PLL0和PLL1绝对是首要的要重点掌握的部分,主频和各种外设频率的分频设置,需要认真阅读和掌握。这个就不多说了。
3,外部中断,我用的1756就一个外部0中断,其他的是P0和P2口共用外部中断3,这在外部中断比较多的时候处理起来有点不方便
4,SPI,没什么感觉跟其他的MCU差不多。
5,RTC这个不用说了,比ST的好太多,当然你非要说他也不准,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6,USB这块还没用上,不做说明。
7,GPIO设置也挺方便,4种类型,按自己需求设置。
8,DMA这个确实是很有用,现在就用了2种,一种RAM 到外设,第二种RAM到RAM,RAM到外设的话DMA中断没什么用,因为数据的传输完成还是要靠外设的中断来判断,RAM到RAM的DMA中断还是比较有用的。

总体来说的话NXP的很好了,个人感觉要是你习惯操作寄存器的话NXP绝对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始终感觉NXP比ST的给力,看到茫茫多的库就晕,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给力,影像更深刻。现在刚用LPC1756不到一 ...

也感觉LPC的寄存器挺清晰的。

网友:
一个最常用的串口stm32没有FIFO比较不理解,不过性价比不错,引脚灵活;
用过NXP的LPC2100,引脚很不方便。

网友(2013-06-26):
富士通的M3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这个貌似价格也不贵吧?

网友:
LPC1768的UART在波特率115200通讯时,抗干扰不咋地,旁边继电器动作,它就会断,跑的MODBUS协议。

网友(2013-08-19):
楼主 说说ATME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最不爽的是定时器是16位的,32位机弄个16位定时器,真搞笑

哪怕提供一个32位的定时器也行啊!

网友:
有没有人来个TI和NXP ST的比较啊

网友:
LPC这个是M0核还是M3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NXP的没用过。但STM32很稳定啊。

做的高压测试设备。高压周围电脑会出现异常,但STM32还是好好地啊。

STM32 的RTC 不是有硬件bug吗,  有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网友:
NXP的片子安全性也比ST的要高,之前用过一次LPC1769,,120多M的主频,很爽。

网友:
在NXP和ST之中犹豫,很多方面ST更有优势,现在在使用ST-F4,功能什么的都还好,接下来准备做抗干扰测试,期待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