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FPGA开发板,怎么下手啊?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2011-06-02):
小弟想用CycloneIII系列的FPGA做一个学习板,但是没有开发经验,不知该如何下手,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我一定会好好参考学习!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
FPGA开发板上的sdram是干什么的啊?或者说都能干什么啊?

网友:
玩软核的时候存放代码的 or OS

网友:
看手册 选定FPGA芯片 确定外设 在设计硬件原理图时候 注意配置方式 注意时钟设置在哪个脚上 以及各个BANK的分配,尤其是要带DDR时候,BANK电压需要不同方式。CIII 是用三电压供电,比较罗嗦。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官方有相关的DEMO板原理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