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些好的语音芯片

楼主(2011-06-02):
小弟想知道哪个型号的语音芯片较好呢。顺便再问多句,大概在2-3W的D类功放又是哪一个弄号较好呢?

网友:
语音芯片:ISD1730
功放:LM4950

网友:
ISD4004-16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啊,感激~

网友A(2014-02-24):
ISD的语音芯片太老了,可以看看我们的语音模块QYMUSB1FS,支持USB更新语音,支持串口控制,简单方便。自带3W的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D的语音芯片太老了,可以看看我们的语音模块QYMUSB1FS,支持USB更新语音,支持串口控制,简单方便。自带3 ...

有这么简单  ?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哦

网友:
语音模块QYMUSB1FS,

网友:
mark,近期可能用到

网友:
就语音芯片,没人能准砍回复你的,你要说出你的声音多长,是不是只要放音,单片机控制还是按键,要不要经常换声音,价格控制多少,音质要求什么……这样才能更准确定位推荐给你
像征婚,也有很多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