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谁成功驱动过淘宝上HD66772驱动的TFT模块(见图)

楼主(2011-06-03):
如图,在淘宝上花24元买了这个TFT模块(大家搜一下“TFT 液晶”就能找到)
据老板介绍,此双面屏为一款翻盖手机屏

老板给的驱动是51的,我移植到MSP430怎么也不成功,前前后后试过很多方法,还是点不亮,若有坛友驱动成功,可否谈下经验,最好有代码共享
(MSP430的最好,其他平台也OK)

下面附上淘宝店老板发的资料

网友(2011-08-08):
你试试看这个驱动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5700YKY1J0.rar(文件大小:64K) (原文件名:06_TFTLCD.rar)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原来在学51的时候买了普中科技的开发箱,里面附带了一块128x160的TFT彩屏,我简单地把例程里面的引脚改为了MSP430开发板上的引脚,果然不能正常工作。猜测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原来51开发板的IO口输出电平比MSP430的要高,彩屏会不会不能识别MSP430的高电平;另一方面对彩屏操作涉及到时序问题,更换单片机后原来的延时函数可能失效,造成驱动失败

网友(2011-11-30):
请问使用AVR的,有人成功过吗?

网友:
应该能驱动的

只不过我没有这屏  要不一定帮你

楼主(2011-12-31):
半年过去。。。依旧没有答案。。。没有示波器,没有51,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51可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没有。。。从msp430入门单片机的。

网友:
好好查一下你的IO设置吧,半年,讲出来都不好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咳咳。。。“半年过去。。。依旧没有答案。。。”我意思是半年过去,坛子没人给出答案,话说,我半年没碰那玩意了。改天再试试了

网友:
谁叫你玩430单片机,很少有人回,这就么回事,

网友:
msp430电压是3.3V?

网友(2012-01-30):
我也有这个屏,和你一样的。今天在弄,弄好了,给你程序。我用的msp430f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