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仿制示波器遇到问题,求坤哥帮忙

楼主(2011-06-03):
AD830E的读数有问题,我测试了一下,直接给数组正弦波数据可以显示,但是采回来的再显示非常乱,现在我没加FIFO直接用控制器,给AD时钟读数,但是还是乱,应该不是AD损坏,我换了一片,还是不行,有明白的帮帮我,谢谢各位大侠了,很急~

网友:
FIFO要用啊,AD采出的数你不用FIFO根本就读不完全,也就是你的采样得到的数据相当于随机数了。
你可以用低采样率采低频信号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频输入的正弦信号,直接用mcu给AD时钟,同时同步读取数据到数组中,这样显示出的波形还是乱。(楼主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明白,我用低频试过,以为是FIFO的原因,所以直接接到AD上,我是用STM32给AD时钟,给一次脉冲读一次,读满500个显示,但是不行啊~~~头疼

网友:
看看ADS830的datasheet,读数据应该在时钟的下降沿,当然最好能保证时钟的占空比为50%,这样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源晶振分频的 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坤哥  我们省去了 74vhc574 是不是会有问题  ad转换出来 直接进了 FIFO

网友:
我跟楼主是一起的

楼主:
自己顶,等回复~

网友:
楼主 你数据高位低位为何是交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为了布线方便,但他说出的问题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AD830很不可靠,就是不出波形,坤哥,我给你发邮件了~

楼主:
这个不是很明白,为了方便起见,我完全按你的第一个作品的时钟做的,占空比应该可以满足,我测时钟信号也没问题~郁闷

楼主:
再来一张,这个是加上FIFO显示

楼主:
这个是成品示波器测量的晶振采样时钟的波形

网友:
用洞洞板手工焊接的  不用覆铜板 不可以吗 有人说是被噪声淹没了

网友:
请问用洞洞焊的示波器有做成功的吗,我们的已经调了很久了,一直都是14楼那样的波形,是不是被噪声淹没了

网友:
是不是你AD以前的电路有问题,你把前面的电路断开,找个电位器代替输入源,接入AD830 17脚 看时基线是否正常,中心电压2.5v,电压从0-5V变化时 基线是否跟着上下移动,我估计你前端模拟电路有问题

网友:
推荐楼上的办法,请仔细检查电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故障都是因为一些很细小的错误导致的

网友:
测试模拟部分和AD是否正常不难,接个直流电源,用电位器调压,调节电压,看看数字输出端的电平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