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DDR2的PCB,看文档上讲DDR2单端阻抗50~75欧,但是没有讲时钟的差分阻抗是多少,请问一般

楼主(2011-06-03):
画DDR2的PCB,看文档上讲DDR2单端阻抗50~75欧,但是没有讲时钟的差分阻抗是多少,请问一般怎么确定DDR2的时钟差分阻抗呢,谢谢!

楼主:
板厂在计算阻抗时,不考虑频率是多少,这样计算的阻抗准确吗?

楼主:
如果文档上只讲到信号线单端阻抗而没提时钟线的差分阻抗,是不是可以,在计算叠层时只考虑单端阻抗呢?

楼主:
可能我没有将问题描述清楚,

是已知DDR2的单端阻抗,怎么确定时钟线的差分阻抗,因为板厂在计算叠层时是用差分阻抗来算的,

有文章将时钟线差分阻抗定位100欧,但芯片文档中并没有这么说。

楼主:
datasheet上确实没写DDR2时钟线的差分阻抗,所以就按单端阻抗来设计叠层了,差分线间距就设为1W了。应该不会有舍问题吧。

我用的DDR2是533M的。

网友(2011-07-16):
如果线间距大于一个线宽,那么差分阻抗就是单端阻抗的2倍

网友(2012-04-09):
一般都是按100ohm来吧至少我的是这样画的 没有问题 也是533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