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程序,怎么修改

楼主(2011-06-03):
我的程序为什么在读buffer里面的数据到屏幕的时候(buffer里面的数据是从1到500循环),会将里面的数据多读出来100个,也就是说,先读出1到500的数据,显示到屏幕上,接着又多余读出100个,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程序。最主要的是最下面的状态机这个过程,看有啥错误,望指出。

`timescale 1ps/1ps

module master_write_burst_last
(
        clk,
    reset_n,
    //
    dclk,
        data,(1到500循环)
        de,
        hs,
    vs,
    //
    write_address_base1,
    write_address_base2,
        write_length_base,
        write_burstcount_base,
        wirte_en,
        write_done,
        write_indicator,
    // dma read
    avm_address,
    avm_write,
    avm_byteenable,
    avm_writedata,
    avm_burstcount,
    avm_waitrequest
);

parameter DATAWIDTH = 32;
parameter MAXBURSTCOUNT = 64;
parameter BYTEENABLEWIDTH = 4;
parameter ADDRESSWIDTH = 32;
parameter ADDR_SHIF = 2;     //log2(BYTEENABLEWIDTH)
parameter BURSTCOUNTWIDTH = 16;

// av signal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put                             avm_waitrequest;
output wire [DATAWIDTH-1:0]       avm_writedata;
output wire [ADDRESSWIDTH-1:0]    avm_address;
output reg                        avm_write;
output wire [BYTEENABLEWIDTH-1:0] avm_byteenable;
output wire [BURSTCOUNTWIDTH-1:0] avm_burstcount;

input dclk;
input [11:0] data;
input de;
input hs;
input vs;

input [ADDRESSWIDTH-1:0] write_address_base1;
input [ADDRESSWIDTH-1:0] write_address_base2;
input [ADDRESSWIDTH-1:0] write_length_base;
input [ADDRESSWIDTH-1:0] write_burstcount_base;

input                        wirte_en;
output                        write_done;
output reg                write_indicator;

reg  write_done;
reg  control_done;
reg  [BURSTCOUNTWIDTH-1:0] write_cnt;

reg [ADDRESSWIDTH-1:0]     wr_address;
reg [ADDRESSWIDTH-1:0]     wr_length;
reg [BURSTCOUNTWIDTH-1:0]  wr_burst_count;

reg [3:0]        wr_status;
reg vsreg,vsreg_rr;
reg  hs_q;
reg  vs_q;
reg  hs_q_q;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begin
                vsreg <= 0;
                vsreg_rr <= 0;
        end
        else
        begin
                vsreg          <= vs;
                vsreg_rr <= vsreg;
        end
end

reg video_reset_n;
reg [4:0]  video_reset_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begin
                video_reset_n <=0;
             video_reset_cnt <=0;
     end
     else if((vsreg ==1) && (vsreg_rr==0))
     begin
             video_reset_cnt <=0;
             video_reset_n  <=0;
     end
     else
     begin
             if(video_reset_cnt >10)
             begin
                     video_reset_n <= 1;
                     video_reset_cnt <= video_reset_cnt;
             end
             else
             begin
                     video_reset_cnt <= video_reset_cnt +1;
             end
     end
end

wire fifo_reset        = (~video_reset_n);         //
wire fifo_wrclk        = dclk;
wire fifo_wrreq        =(de & wirte_en );
wire [15:0] fifo_data_in;
assign fifo_data_in ={4'b0000,data};
wire fifo_full;

wire fifo_rdclk        = clk;
wire fifo_rdreq = (avm_write && (avm_waitrequest == 0));
wire [DATAWIDTH-1:0] fifo_data_out;
wire [9:0]  fifo_used;
wire fifo_rdempty;
//assign fifo_data_in ={16'h0000,rgb_tmp};

wr_fifo wr_fifo_inst
(
        .aclr(fifo_reset),
        .wrclk(fifo_wrclk),
        .wrreq(fifo_wrreq),
        .data(fifo_data_in),
        .wrfull(fifo_full),

        .rdclk(clk),
        .rdreq(fifo_rdreq),
        .q(fifo_data_out),
        .rdusedw(fifo_used),
        .rdempty(fifo_rdempty)
);

//////////////////////////////////////////
reg  wirte_en_r;
reg  wirte_en_rr;
reg  write_m_en;
reg  image_en;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begin
                wirte_en_r         <=        0;
                wirte_en_rr <=        0;
        end
        else
        begin
                wirte_en_r        <= wirte_en;
                wirte_en_rr <= wirte_en_r;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begin
                write_m_en <=0;
        end
        else
        begin
                if((wirte_en_rr == 0)&&(wirte_en_r == 1))
                begin
                        write_m_en <= 1;
                end
                else if(wirte_en ==0)
                begin
                        write_m_en <= 0;
                end
                else
                begin
                        write_m_en <= write_m_en;
                end
        end
end
////////////////////////////////////////////////////////////

//////////////////////////////////////////////////////////
reg  wr_star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 0)
        begin
                wr_start<= 0;
        end
        else if(video_reset_n==0)
        begin
                if(write_m_en && image_en==1 && vs_q ==1)
                begin
                        wr_start <= 1;
                end
                else
                begin
                        wr_start <= 0;
                end
        end
        else
        begin
                wr_start <= wr_start;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0)
        begin
                 image_en <=0;
        end
        else
        begin
                if((hs_q_q == 0) && (hs_q == 1))
                begin
                        image_en <= 1;
                end
                else if(hs_q == 0)
                begin
                        image_en <= 0;
                end
                else
                begin
                        image_en <= image_en;
                end
        end
end

//////////////////////////////////////////////////////////

/////////////////////////////////////////////////////////
parameter  WR_IDLE  = 0;
parameter  WR_WRITE = 1;
parameter  WR_WAIT  = 2;
parameter  WR_OVER  = 3;
parameter  WR_END   = 4;

reg indicato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 0)
        begin
    hs_q<= 0;
    hs_q_q<= 0;
    vs_q<= 0;
    end
    else
    begin
    hs_q<= hs;
    vs_q<= vs;
    hs_q_q<= hs_q;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 0)
        begin
                avm_write <=0;
                write_cnt <= 0;
                write_done <= 0;
                write_indicator<= 0;
                wr_status <=WR_IDLE;
                wr_address <=write_address_base1;
                wr_burst_count <=write_burstcount_base[BURSTCOUNTWIDTH-1:0];
                wr_length <=write_length_base;
        end
        else
      if(wr_start)
                begin
                        case (wr_status)
                                WR_IDLE:
                                begin
                                        write_cnt <= 0;
                                        write_done <=0;
                                        avm_write <= 0;
                                        if (~write_indicator)
                                                wr_address <= write_address_base1;
                                        else
                                                wr_address <= write_address_base2;
                                        wr_length <= write_length_base;
                                        if(fifo_used >=(write_burstcount_base[BURSTCOUNTWIDTH-1:0]))
                                        begin
                                                wr_burst_count <= write_burstcount_base[7:0];
                                                avm_write <= 1;
                                                wr_status <= WR_WRITE;
                                        end
                                end

                                WR_WRITE:
                                begin
                                        if(avm_waitrequest == 0)
                                        begin
                                                if(write_cnt == (wr_burst_count-1))
                                                begin
                                                        wr_length  <=  wr_length  - (wr_burst_count<<ADDR_SHIF);
                                                        wr_address <=  wr_address + (wr_burst_count<<ADDR_SHIF);
                                                        avm_write <= 0;
                                                        wr_status  <=  WR_WAIT;
                                                end
                                                else
                                                begin
                                                        write_cnt <= write_cnt + 1;
                                                end
                                        end
                                end

                                WR_WAIT:
                                begin
                                        if((wr_length == 0))
                                        begin
                                                wr_status        <=         WR_OVER;
                                                write_done         <=         1;
                                                write_cnt          <=  0;

                                        end
                                        else
                                        begin
                                                if(fifo_used >=wr_burst_count)
                                                begin
                                                        avm_write <= 1;
                                                        write_cnt  <=  0;
                                                        wr_status <= WR_WRITE;
                                                        if(wr_length < (wr_burst_count<<ADDR_SHIF))
                                                        begin
                                                                wr_burst_count <= (wr_burst_count<<ADDR_SHIF)-wr_length[BURSTCOUNTWIDTH-1:0];
                                                        end
                                                end
                                        end
                                end

                                 WR_OVER:
                                 begin
                                 if(~write_indicator)
                                 begin
                                        wr_status <= WR_IDLE;
                                        write_indicator <= ~write_indicator;
                                 end
                                 else
                                 begin
                                wr_status <=  WR_END;
                             end
                             end

                             WR_END:
                             begin
                                        wr_status <= WR_END;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vm_write         <=        0;
                        write_cnt         <=         0;
                        wr_status        <=         WR_IDLE;
                        write_done         <=         0;
                end

end
/////////////////////////////////////////////////////////////////////

assign avm_byteenable        =        -1;
assign avm_address                =        wr_address;
assign avm_burstcount        =        wr_burst_count;
assign avm_writedata        =        fifo_data_out;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