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跟随器运放芯片

楼主(2011-06-03):
求助 关于电压跟随器运放芯片

比较好的有哪些呢

我现在用的LM324来做的   但是用了两组  结果一组在电压小的时候输出不准确  偏差很大

换成了OP07  就可以了   但是手上只有一个OP07   不小心烧掉了

急  请问还有没有像OP07这样低噪声,具有非常低的输入失调电压的芯片代替呢

网友(2011-08-11):
OP37不是比OP07性能好很多么??各项指标都先进~

网友:
ad9620  做跟随器很好,输入电阻0.8M欧,输出电阻40欧 ,带宽6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