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简单的数控开关电源,征求大家意见。

楼主(2011-06-03):
最近在玩STC的8个脚的芯片,就想做个用串口命令就能设置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目前用公司量产过的一个谐振半桥的开关电源(200W)作为基础,电压从13.5V - 50 V 可调,步进大约0.2-0.8V,电流4A,可不关电用串口命令调输出电压。做这个玩意只是一时的冲动,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用于哪些方面,到底有没用处?

请大家留下宝贵意见。

楼主:
貌似没人理,可能真的没用处。

网友:
我关注,你的效率范围能做到多少?
STC控制什么呀?
如果是存数字的用STC速度是不够的
你的电源是模拟的吧?

楼主:
开关电源是模拟的,就是反馈环用数字电位器和单片机控制,效率现在测试在70-85之间

网友:
LZ想试试看的话,就干了。
查查资料,看看别人的经验,动手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注;
目前的做出来了一个板子,电压可以从13.5V到53V之间调节,步进大约是0.15-0.8V,由于没有电子负载,效率还没测试,待机功耗是2W-3.5W之间,还没做优化,估计待机功耗是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纹波由于没有电子负载,只是测试了空载的纹波,大约是18-30mV。通讯暂时的波特率是9600,更改设置中间间隔最短1秒钟(手动用串口工具调,所以快不了,此指标应该能更快)。
计划本周内完成电子负载测试的结果,并更新此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楼主: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之前在坛里看到其他网友发的:用开关电源做实验用的可调电源的帖子,虽然结果都是无果而终,但给了我一定的启发。

可以用开关电源来做可调电源,达到宽输出和高效率和大功率的要求,虽然纹波和干扰大些,但可以用过一些方法做得尽可能小,不可能做到工频变压器的水平,但应该能满足一般的单片机系统的调试。

那么,常用的可调电源,使用工频变压器,用多抽头的方式来给不同的输出电压提供最佳的DC TO DC的前端电压,这个方法好,DC TO DC的效率上去了,所以用开关电源的可调电源也应该使用这个方法,但开关电源不可能多抽头,怎么办呢?

所以就有做一个数控的,能在一定范围内可调的电源的想法。

网友:
输出电压13.5V - 50 V不常见,为什么不做0-50V输出,这样更常用

网友:
zhanji007
  如何联系  我QQ328277289   一起交流

楼主:
这个贴发错了地方,已经转到其他坛了,请大家移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979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anji007&bbs_id=9999

网友:
你PI是用硬件实现的还是软件实现的???

楼主:
硬件实现的,阻容器件+误差放大器搞定,不是最好,刚好能用。

楼主:
忘了说了,这个东西批量的报价应该在100元左右。规格暂时只有:最大50V,4A

网友(2011-09-13):
我也想自己做个稍微有点难度的数控电源,只是我是以软件入行,硬件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