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9.1 真的有问题吗?flash下载不下去是不是和版本有关系呀

楼主(2011-06-03):
下载flash时出现这个,请问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用EPCS16就可以下载 ?、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6000000 --accept-bad-sysi
d --instance=0 "Bladder_Scanner.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s took 0.3s

00000000 ( 0%): Erasing

Erased 128kB in 0.5s (256.0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Program failed at offset 11ABE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
和软件版本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9.1有bug吗?bug不是这个吗?

网友:
9.0sp2 9.1 9.2sp2都有固化问题。

网友:
9.0的问题是把串口flash当程序片,程序烧进去后,cpu跑不起来,因为nios的程序是放在fpga的代码后面的,需要算个地址,那个地址算错了。和烧不进去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9.1 的是什么bug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原来是16位的字配成了8位的字节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