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调试时运行到断点时芯片里定时器的计数器依旧在增加吗?、

楼主(2011-06-03):
就是停在断点时定时器中的计数器就停止计数了吗???

网友A:
默认是继续工作的的!
但可以设置调试MCU配置寄存器来满足你的实际调试需求

网友(2022-06-05):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继续工作的的!
但可以设置调试MCU配置寄存器来满足你的实际调试需求 ...

MCU配置寄存器怎么设置呢?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