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66F50的模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1-06-03):
小弟最近在做竞赛用到了HT66F50,论坛有没有大侠会用合泰单片机的,这个单片机没有串口,小弟自己做了一个模拟串口程序,发送正常,接收始终是乱码。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在些谢过了。
#include "HT66F5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Rxd_byte(uchar *);
void TXD_byte(uchar );
void main()
{        TXD_byte(0x55);
        TXD_byte(0xaa);
        TXD_byte(0xff);
        while(1)
        {
                Rxd_byte(&data);
                TXD_byte(data);

        }

}
void Rxd_byte(uchar *val)
{
        uchar i = 0,v;
        _t0on=1;
        _t0af=0;
        v = 0;
        while(!_t0af);
        while(i<8)
        {
                v>>=1;
                if(RXD)
                v|= 0x80;

                i++;
                _t0af=0;
                while(!_t0af);
        }
        _t0af=0;
        while(!_t0af)
        {
                if(RXD) break;
        }
        _t0on=0;
        *val =v;
}
void TXD_byte(uchar val)
{        uchar j = 8;
        _t0af=0;
         TXD=0;//发送起始位0
          _t0on = 1;//打开定时器
          while(!_t0af);//等待中断
          while(j--)
          {
                  if(val&0x01)//发送低位
                  TXD=1;//是1出1
                  else
                  TXD=0;//是0出0
             _t0af=0;
            while(!_t0af);
            val = val>>=1;
          }
                  TXD=1;//发送结束位1
                _t0af=0;
                  while(!_t0af);
                  _t0on=0;//关定时器
}

网友(2013-03-01):
请问你以前也是参加合泰杯的竞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