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今天刚买的双马9101遥控直升机,无法接收到遥控器信号!

楼主(2011-06-03):
大家好,下午兴冲冲的回家,拆开包装,直升机还是挺大的。

1.听到淘宝卖家的建议,在玩之前,仔细看了很久的说明说。觉得差不多了,就去附近的体育馆,开始玩玩,将油门推到一定的水平,直升机可以离地了。很兴奋。大约完了10分钟,突然机头里面的红色LED快速闪烁,再推_油门,螺旋桨都不转了。

2.失望地回了。问卖家,他说是遥控板没有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要先将油门打到最底部,然后再推上去。我按照说的做了,可每次油门往上一推,LED就开始闪烁起来。

是不是接收板上的PLL锁相环,锁不住频率。忘记说了遥控是27.145MHZ的。有没有办法搞好啊!心情很难受啊!

拆卡机头,发现所谓的遥控板就是一个LM358,还有三个MOSFET,还有一个SOIC16封装的IC,、应该是个MCU吧。外加一个陀螺仪
根本就没有见到大家常说的电调。

这样的东西真的很简陋,商家吹牛说能飞出完美的动作,扯淡的。我想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能做个出来,关键是要知道遥控器发送的代码,如果知道,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控制板。
  现在手边没有相机,过两天传上照片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接收板,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遥控器……

这种商品化的东西都没有电调

直接用mcu控制mos管控制电机

另外mcu都打磨……

接收机接收部分好像没有用芯片……

分立元件做的……

网友:
LZ买成多少钱啊?

网友:
玩了10分钟,没电了吧?

楼主:
电池有电,我用充电器充电,是满的。成本很低,才250元,作为入门的。电路很简单,应该还有改进的空间。最不好的地方就是齿轮都是塑胶的。

不知道,这种东西自己做可以不?

用个315MHZ的数控传输模块里替代27M的遥控,控制板,自己DIY一个。接收板用SI4432的这种来做。应该是可行的。电调做也可以做的更好

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如果可以改装的话,这个直升机已改装,还是很超值哦

网友:
你这就是典型的供电不足,自我保护了

你说飞机还挺大,不知道有多大。。。。我的这个奥迪的很小,大概就是一巴掌长。。。。。每次飞行时间差不多10分钟,没电后就是指示灯简短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