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蒙特卡罗法的A/D转换资料

楼主(2011-06-03):
据说是精度极高的低速A/D转换。。。只是想玩玩。。

网友:
蒙特卡罗法的A/D转换?没听过。
是不是指叠加随机噪声过采样提高精度的方法?

网友:
精度极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噪声,不过不是通过叠加随机噪声并提高采样率的方法。

似乎横河电机有生产,但不知型号。。

google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回复 网友B:
精度极低??

是精度很高。。。“据说能以+/- 1.6uv的精度测量10mv的输入电压”。。。

网友:
10mV / 1.6uV = 6250,才13位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mv / 1.6uv = 6250,才13位嘛。

嗯。。。不到13位,12位多点。

找到了些资料。。。算是明白了些。

大致的过程:

需要用软件(蒙特卡罗法)产生一系列随机数(变量A),由此随机数产生一个和基准电压相关的电压做参考(即 Vref * A)与输入电压(Vin)做比较。。。。。。【晕了,得用D/A?】
同时控制一计数器,计量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的次数(n)。假定总的比较次数为N,则 Vin/Vref = n/N。

需要多次测量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本以为可以用模拟噪声源代替蒙特卡罗随机数发生器,汗~~以后再玩吧。。。

按下提交之前又想了下,按这个原理,如果需要用D/A,那么对D/A转换的精度要求是很低的。。

再编辑下:
转换过程与时钟扰动等因素无关,也没有一般的A/D转换方式常见的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就是噪声叠加过采样啦~
无论是噪声叠加还是sigma-delta,都是在信号上叠加带宽高得多的噪声(sigma-delta是叠加自身量化噪声),过采样后再用抽样算法滤除噪声得到高精度的信号采样值。
影响精度的关键就在噪声模型和抽样算法两者的配合上,这个可是要数学高手才能玩的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