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遇到过数码管动态扫描会产生干扰的情况吗?

楼主(2011-06-04):
试验环境是用一个STC89C52RC的开发板,控制一个BH1415的FM发射板的发射频率。
开发板使用4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频率值,现在发现:如果开发板直接从FM发射
板取电+5V,FM接收器里对应频率上原来干净的背景噪声就会串入嗡嗡的干扰声,
而如果用其他的电源给开发板供电则不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断开数码管显示的跳
线帽噪声也会消失。

所有有2个问题请教:
1. 产生这种干扰的机制是什么?有没有解决的思路?
2. 搜索一些资料的过程中建议数字和模拟部分的电源分开供电,有无此类分开供电
   的原理图可供参考?吃不准是从哪个环节就开始分(变压器绕组?整流后?)。

诚心请教各位解决过类似问题的前辈,先行谢过。

网友:
你的FM的屏幕没做好,串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fm的屏幕没做好,串进去了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两个电源要分开,对FM要独立供电,而且要保证纹波要足够小,电源的关键地方要加电感和电容滤波。
另外要注意PCB布板,注意地的连接,FM要远离干扰源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两个电源要分开,对fm要独立供电,而且要保证纹波要足够小,电源的关键地方要加电感和电容滤波。
另外要注意pcb布板,注意地的连接,fm要远离干扰源

非常感谢。我现在PCB本身就是两块板,MCU控制板和FM板是分开的。

不知道我下面的用法算不算独立供电:
1. 在FM板上是12V的输入,从这个输入中引到MCU板,FM板引入到MCU板的GND通过0欧电阻或者电感来连接。
2. 在MCU板上通过1117或者7805三端稳压+电感电容滤波来作为MCU板的供电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两个电源要分开,对fm要独立供电,而且要保证纹波要足够小,电源的关键地方要加电感和电容滤波。
另外要注意pcb布板,注意地的连接,fm要远离干扰源
非常感谢。我现在pcb本身就是两块板,mcu控制板和fm板是分开的。
不知道我下面的用法算不算独立供电:
1. 在fm板上是12v的输入,从这个输入中引到mcu板,fm板引入到mcu板的gnd通过0欧电阻或者电感来连接。
2. 在mcu板上通过1117或者7805三端稳压+电感电容滤波来作为mcu板的供电电源。

1:在FM板上 12V有没有二次稳压?如果没有二次稳压,可能很难避免电源干扰,加些电感电容看看是否可以改善。
2:这样做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两个电源要分开,对fm要独立供电,而且要保证纹波要足够小,电源的关键地方要加电感和电容滤波。
另外要注意pcb布板,注意地的连接,fm要远离干扰源
非常感谢。我现在pcb本身就是两块板,mcu控制板和fm板是分开的。
不知道我下面的用法算不算独立供电:
1. 在fm板上是12v的输入,从这个输入中引到mcu板,fm板引入到mcu板的gnd通过0欧电阻或者电感来连接。
2. 在m......

多谢catvevs,FM板子没有再作二次稳压,但是VCC有并联2只IN4148后接一个电感,之后与地之间有102,103,104,47u并联的退偶。
如果加入2次稳压(一路12V,一路+5V),是否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3-12-2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对于数字与模拟电路混合的
一般都是分开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