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音响用的蓝牙接收器

楼主(2011-06-04):
功能主要是。接收手机或电脑发来的蓝牙信号。能做到高保_真就最好。比如手机播放ape音乐。蓝牙接收器收到后转换成音频通过3.5mm插口与音响或耳机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主要是。接收手机或电脑发来的蓝牙信号。能做到高保_真就最好。比如手机播放ape音乐。蓝牙接收器收到后转换成音频通过3.5mm插口与音响或耳机连接。

貌似蓝牙的速度还达不到高保_真的要求。。。估计连CD音质水平都难以保证

网友:
找个蓝牙耳机模块就行了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网友:
有号称2.4G的HIFI芯片。

网友:
前段时间我搞了一个蓝牙音箱的方案,由于成本有点高,客户还没有下定单
我用的是车载蓝牙模块,有音乐上下曲,播放暂停,拨号打电话等等

网友A(2012-06-26):
我们自己开发的蓝牙模块,用CSR的芯片,立体音效果已经很好。

网友(2013-02-24):
引用 网友A:
我们自己开发的蓝牙模块,用CSR的芯片,立体音效果已经很好。

请上点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