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FX1N-40MR有没有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啊?谢谢!

楼主(2011-06-04):
(无正文)

网友:
没有的要增加模块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个是没有把?谢谢!

网友:
有啊,绿色的模块是FX1N-1DA-BD,单通道的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
plc本身有两个模拟的旋钮,在盖下面但不可以自己接线输入!要自己外用,要加模块!
3楼的型号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