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由角速度得到角度??

楼主(2011-06-04):
AD采集的 三轴角速度 数据怎么样处理能够得到角度?

网友:
积分呀,兄弟。   最简单的就是每10ms采样一次ad,然后累加就ok了,注意 中立点矫正。

你懂的

网友:
正确的做法有三种:
1.欧拉法
2.方向余弦法
3.四元数
推荐后两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积分是有问题的

楼主(2011-07-07):
回复 网友B:

会有什么问题的呢?可以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
不专业得说,参考轴在改变,打个比方,你绕X轴正转90°,再绕Y轴正转90°,再绕X轴反转90°,最后绕Y轴反转90°,它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姿态了,积分的方法只能短时间内提供一个参考,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
用正确的方式积分

网友:
不要相信一楼

网友:
3L说的有道理 还是看些惯性导航的书就明白咋个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