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8S怎样在程序中设定Option Byte的值

楼主(2011-06-05):
各位大大我是个初学的,现在每次写片都是手动改Option的值,怎样在程序中将Option的值固定,这样就不需要每次写片都要更改了,不喜欢用库文件的方法,我用的是 COSMIC for STM8 编译器,所以各位大大指导一下!!!拜谢!!

楼主:
各位是觉得我的问题太RZ,给些提示吗?

网友:
源程序生产的HEX不包含OPT信息,所以。。。

网友:
void ProgramOptionByte(u16 address,u8 *buf,u16 number)
{   FLASH_DUKR= 0xae;
    FLASH_DUKR= 0x56;
    FLASH_CR2_bit.OPT= 1;
    FLASH_NCR2_bit.NOPT= 0;
    for(u16 i=0;i<number;i++)
    {   *((u8*)(address+i)) = buf;
    }
    while(!FLASH_IAPSR_bit.HVOFF);
    FLASH_CR2_bit.OPT= 0;
    FLASH_NCR2_bit.NOPT= 1;
    FLASH_IAPSR_bit.DUL= 0;
}

应用:
    u8 buf[3];
    u8 x= BOOT_SIZE/SECTOR_SIZE-1;
    buf[0]= 0xaa;
    buf[1]= x;
    buf[2]= ~x;
    ProgramOptionByte(0x4800,buf,3)

楼主:
非常感谢way2888的回复,觉得这个太复杂了,可否象类似PIC那种用config的方式设置诸如加密,掉电保护之类

还有bigz说的hex不包括Option 信息???

网友:
这段代码只要运行一次就把选项字设置好了,你只要把设置值赋给buf就行了,至于已设置了,你检查一下就可以避免重设

楼主:
way2888 老兄如果重复设置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way2888 老兄如果重复设置会有什么后果?

选项字写与eeprom一样。有寿命的,具体看手册。写多了就挂了

网友(2011-11-05):
搭车问一下,
FLASH_CR2_bit.OPT= 1;
FLASH_NCR2_bit.NOPT= 0;

这两句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ST搞得这么麻烦,要用两位来控制同一个东西?

网友(2012-12-18):
记号一下,学习。。。。。。

网友(2013-03-07):
请问IAR环境该怎么设置option byt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