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实现半双工通讯的问题,主机发送完成后,切换到接收模式收不到数据,怀疑根本没有

楼主(2011-06-05):
如题。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主机发送一串数据,发送完成后,切换到接收状态;
从机接收到数据后,切换到发送状态,发送一串数据,然后再切换到接收状态;
主机收到数据后进行处理,然后切换到发送状态。

现在遇到了麻烦的问题,昨天调了一整天没调好。

而且有个奇怪的问题,从机处在调试状态时,如果在切换到发送模式下发送数据之前设置一个断点的话,手动往下运行时,主机就可以收到数据。

坛子里有哪位兄弟做过类似的半双工通讯的吗?我就是想实现主机跟从机要数据时,从机能够按照主机的要求返回数据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试了两三天,还没成功。估计是时序的问题,它的状态转换要延时才行。

帮你顶上去,会有人解答的。

并且发现用IRQ中断不如用查询。

还有数据长度处理的问题需要考虑。

先调通半双工,再反复试更高的串口波特率的丢包,找到规律,确定合适的速率和数据长度。

网友:
24L01切换收发状态要用好长的时间,得加延时等过去

网友(2013-03-06):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我是用来做无线语音传输的全双工方式,收发切换的速度8ms,发现NRF会间歇性接不到数据,如果收发转换延时加大(几百毫秒测试),就不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2013-10-17):
引用 网友A:
延时问题,我之前在51板子上的测试程序没有任何问题,移植到ARM上就有问题,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给足延时 ...

+1     ,,,,,,,,,,,,,,,

网友(2014-05-02):
刚好在用,看看

网友:
果真是延时的问题吗?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了,纠结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