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降压电路疑问

楼主(2011-06-05):
大家好
电路如图,想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可不可行?
可变电阻的阻值应该选多大的?
调了好几天还没有调通,非常着急!谢谢!

楼主:
拿万用表测的数据 如下:
Q8-B:5.4V
Q8-E:6.8V
Q9-E:7.2V
差不多3.8V的两倍,烧坏了好几个芯片,
非常苦恼啊!
现在可变电阻的阻值是300K.

网友:
看到1楼,我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9013还能这样用?

网友:
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用俩个。可变电阻感觉太大了,1k级别就行

网友:
5mA 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Q8、Q9接成达林顿的形式,稳压管的限流电阻上流过5mA 的电流应该够了。不说电流放大倍数取太多,20至少能达到吧,两级20*20都到400了,假设给基极1mA的电流,输出的Ie都可以达到400mA了。不过,看了1楼的数据,如果电路元件没有接错的话,这个数据无法想象是怎么得来的,调不出来很正常。建议楼主再检查一下器件的管脚有没有接错吧。同时也佩服楼主的大胆,输出电压没有确定好就敢把芯片接上去,建议在输出端接个30欧左右的负载电阻把输出电压确认好了再接芯片吧。另外,如果输出电流大于100mA,建议第二个9013还是换个功率大一些的管子吧,10V-3.8V=6.3。100mA的电流加上这么高的电压,功率有0.63W了,9013是受不了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易的稳压电路。
RP1的阻值太大。
Q9选型耗散功率不足。
采用5.6V的稳压管,必定不能获得3.8V的输出。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吧。这个电路就是串联线性稳压电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采用电位器。

网友(2012-04-19):
射级跟随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用TL431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