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 短距离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2011-06-05):
如题,我要实现的是一个类似于库房管理的东东
每个库房里有很多采集器和一个监控器,  当某个采集器离开或者进入库房的时候,  采集器和监控器都能知道当前的状态(离开或者进入库房)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过这方面的应用?
静听各位高见

简单说的话,就是短距离双工通信, 通信一次后,通信双方都要知道通信的结果(失败还是成功)。距离要求60m以内就可以

楼主:
刚开始打算用433MHZ,但是采集器这边对功耗有要求,另外,采集器这边在库房时是关机状态,只有当离开或者进入库房时时开机状态(因为有震动传感器来确保自动开机)

楼主:
后来考虑用RFID,但是RFID标签这边(就是采集器这边不知道监控中心有没有获取到自己的状态),不能实现

网友:
让对方返回收到的数据

怕通信最大了 就写个 校验算法   整个数据 加在一起  返回这个值就行了   本地也把发出的数据加一下 2个值对上了 就证明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