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一块LEA-5的小板,哈

楼主(2011-06-05):
前两天新作了一块小板, 带USB,可以接有源天线,也可以接无源的, 兼容两电源, 效果不错, 可以找到12颗,留出多接口,兼容LEA-5系列
下面为原理图, 图中模块为拆机LEA-5A,

通过与电脑连接,会虚拟出一个串口, 板子上的VCC必须上电后再连USB即可 (原文件名:USB.JPG)

板子正面, 有一个1PPS的红LED,定位后会亮,1S间隔 (原文件名:BAN.jpg)

无源陶瓷天线, 呵呵, 效果不错, (原文件名:ANT.jpg)

楼主:
看来大家都已经玩过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 高速行驶中的GPS设备能定位吗, 时速大于100时,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板子还没回,想问问lz天线走线时的50欧的阻抗匹配是怎么弄的,谢谢

网友:
没有试过,不过定位以后再定位肯定没有问题。火车上200多公里试过。
飞机上应该是用GPS的。

网友:
只是玩过模块 没自己做板过!!

网友(2011-07-06):
顶呀,正在学习GPS,感觉有的迷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叫APPCAD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在特快上试过, 最高不超过140KM/H,动车没试过, 不过时速135KM时候LEA-5S可以从冷起动直接定位,还算不错

网友:
楼主能给个源代码不?

网友(2011-10-04):
怎么看不到的?楼主是在什么环境下运行LEA-5A的?有么有源代码?

网友:
楼主怎么解析出GPS的数据的?给个源代码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我也需要将1pps引脚引出来进行时间同步,看来最好自己制版了

网友(2012-08-10):
你好,我看了你的帖子可不可以求个gps天线底座的封装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