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控制

楼主(2011-06-05):
请教这个电路为何可控硅都无法点亮LED(用Proteus仿真),不知是否是电路问题啊

mcu未画出,阻容降压为MCU供电VCC

网友:
首先,两地一连通,D4短路了电源半个周期。

网友:
桥画错了。

还有就是,上下两个电路的地不能接在一起。。。。

可以采用光耦。

楼主:
哦 是这样啊,我也正纳闷怎么成半波了

楼主:
这个可控硅不可以这样用吗? 我把第二组电路拿掉 只留第一组也是不亮的
请指教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8150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DSP_2812&bbs_id=9999
给你一个正常工作的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不太完善,有些电路可省,有些则省不得,最大问题在复位电路上。

网友(2014-11-26):
有道理,不过这些要试一下才行。顶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