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3G4200D和MMA7455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05):
用msp430去读取三轴加速度MMA7455和陀螺仪L3G4200D,使用的是I2C总线,不过是软件模拟的。我遇到的一个怪问题是:当我只读取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的数据时,是能够读到正确的数据的,而当我在一个程序里先后将两个芯片的数据都读出来时,陀螺仪的输出值就全是FF了,但是加速度的还是好的,找了几天了也没找出是什么原因。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楼上做什么产品,L3G4200D我有做QQ1433511556

网友(2011-11-24):
我在用STM32做同样的事,遇到的现象和你相似。使用的是硬件I2C接口。
从目前的情况看,STM32的I2C接口是好的,可以任意读写MMA7455。也可以通过I2C接口单字节读写L3G4200D的寄存器,但是连续读写却不行,除了第一个数据正确以外,后面的都不能写入或正确的读出结果。难道这是L3G4200D的一个bug?不知道有没有人连续读成功的?

网友:
可以成功读得到,估计是其它问题吧

网友:
LS的朋友能够发点例程吗?连续读取L3G4200D多个寄存器的。

网友:
我的帖子里提到了,连续读的寄存器地址是A8,不是28。

网友:
看一下第23页中描述的

网友:
谢谢LS的朋友。23页描述的是标准的I2C操作方式,我使用的程序也是这么做的,并且测别的芯片(EEPROM,MMA7455,HMC5883L,BMP085)也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做过L3G4200D的I2C多字节读写,方便的话,还是贴code比较直观,谢谢。

6楼的朋友,没有搜到你在这个论坛发的帖子。另外L3G4200D的寄存器地址最高只排到38H,请问A8H从何而来。

网友:
这个在datasheet关于多字节读里有明确描述,在多字节读时,sub寄存器首位要为1才能启动地址自动循环,由于out_x_l地址是28,因此将第八位置1后就为A8了,这个问题我也是前几天才解决的。

网友:
完全有可能是你的MCU没反应过来 你换下调换先后顺序 看看是不是反过来的 如果是的话就是MCU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