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NE马达上12V供电线旁边的白色线缺个5V输出,连到K45X7的三极管的,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1-06-05):
DRONE马达上12V供电线旁边的白色线缺个5V输出,连到K45X7的三极管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AR.Drone的飞控主板与电调之间用5线连接, 串口PWM油门数据通信:
Pin 1: 12V 电源 (红线)
Pin 2: 5V 电源 (白线)
Pin 3: TTL半双工串口(即RX与TX接在一起), 用于PWM油门数据发送等. 波特率115200.
Pin 4: 电机报警(低电位: 正常, 高电位: 电机卡住或空转)
Pin 5: 地 (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