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家庭视频监控方案

楼主(2011-06-05):
家庭用,三路,考虑到成本和操作性,打算用“嵌入式硬盘录像机”,没有接触过,目前的打算:

1.嵌入式硬盘录像机(四路D1)×1 (淘宝看了款凯聪的380元,欢迎大家推荐性价比较高的型号)
2.500G硬盘×1
3.淘宝无品牌摄像头(据店主说420线,支持传说中的红外,130元)×3 (欢迎大家推荐性价比较高的型号)
4.线材×若干
5.电源×3(摄像头自带变压器式,考虑换成开关电源集中供电)
6.补光灯(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摄像头号称能高清夜视。。。硬盘录像机能不能自动控制光线差的时候开启?)

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简单的了解了下,希望大家能出出主意,形成个更好的方案。

家庭用,要求也不是太高,稳定实惠为准。

网友:
帮顶,lz装好后发个贴子吧,我等也学习下:)

网友:
建议加个ups,大学的时候,学院实验室装了几台硬盘录像机,结果在突然停电几次后,就识别不了硬盘。但是在PC却可以认出来,格式化、复制文件都是正常的,硬盘录像机死活不认,几台都是这样子。问了厂家,说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丫的,这么严重的BUG怎不写在说明书上,而且是100%发生啊。。。结果我们得了几个500G的硬盘使用。后来,学院给每个录像机配了个UPS.

网友:
楼主装监控主要是想防盗吗?还是想做远程监控。如果是建议换个报警系统,探测到小偷入侵就通过报警系统将报警信息传到你的手机或指定的电话去。

比你装的这些个普通一般的监控强多了,你在家用的摄像头你选用多大的镜头啊?我的一位朋友专门做这行的,我也略懂点。呵呵。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采用的是海康威视的录像机

网友:
用新产品吧,IPCAM + NAS存储,这个可以12V直流供电,我们测试NAS一般都是非正常掉电几百次都不会出故障的
-----------
同时NAS还可以用来BT电影,充当文件服务器,申请个动态DSN账号还可以用来建个小网站了

好像现在还有更强大的,带高清播放和网页浏览器功能的机器出来了,要是能跑android的系统就更加YY了

网友:
如果你买的是红外的一般不用加补光灯。
摄像头的供电电流要保证大于开启红外时的总电流(红外的大多在700Ma一下)

网友(2011-07-07):
我觉得天敏的硬盘录像机不错,价格也不贵,配3个红外摄像机,支持WEB浏览